[笔电] 老电脑的 AHCI 驱动问题

楼主(2023-04-28):
为了保留WIN7上个别特殊的软件, 所以手里有两台老电脑, 有一台比较早的戴尔还是G41的 芯片组, 最近想起来给C盘换了块固态继续吃灰.

就是碰到个问题. 手上还有台电脑稍微新一点是H81的, 也是固态当系统盘, 但是装完 INTEL 2014某个版本的 AHCI, 也就是那个装完后电脑右下角会出现 RST, RAPID STOREAGE 的图标的, 快速存储设备. 正常来说这个驱动装完,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那边,第 一项控制器那里, 基本就会由原来杂七杂八的三四个 SATA 0啊, SATA1之类的, 就变成一个SATA AHCI 控制器了.

但是今天给那个G41的老电脑装,  发现这个驱动2014版的是不匹配的. 也不知道有没有对应的更加老的这个驱动.

有谁有碰到过这个疑问的吗? 现在是不装也能用, 但是感觉不完美啊

网友:
没有意义的安装,只是不是当系统盘是可以卸载硬盘热拔插而已,我的理解是这样吧

网友:
XP时代才需要打主板补丁,之后的系统可以不用。(只要设备管理没有问号)

网友:
只是用软件的话,可以装虚拟机

网友:
G41搭载的ICH7,不支持AHCI,看看你的主板信息,是ICH7R、7M等才支持AHCI

网友A:
看看主板BIOS有没有AHCI

网友:
用鲁大湿试试?我现在都是偷懒用这个安装驱动,基本没遇到缺失的驱动,安装完就把它卸载了

网友:
g41应该支持,不行更新一下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BIOS有没有AHCI

G41主板怎么会有AHCI呢,只能当普通盘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41主板怎么会有AHCI呢,只能当普通盘用。

我怎么记得有啊,技嘉的G41我有1台当下载机,我似乎记得BIOS里面有AHCI选项(好像是什么增强型)。甭管他有没有,装上老技嘉磁盘驱动就是了,能识别就自动识别,不识别就保留原驱动。

我从老驱动目录找到2个驱动,都是我以前技嘉主板用的,2010-2011年的,其中有1个是有右下角图标的(Rapid 什么什么),1个是没有,但都是磁盘驱动。

网友:
首先是在BIOS里打开AHCI选项,再安装系统。不打开啥都是白搭。WIN10、WIN7应该不用打什么AHCI的补丁。

网友:
当普通盘用。

网友:
G41是北桥,AHCI要看南桥,可以自由搭配的,如果搭配ICH7就没有AHC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记得有啊,技嘉的G41我有1台当下载机,我似乎记得BIOS里面有AHCI选项(好像是什么增强型)。甭管他 ...

总算看到一个老哥懂我说的意思

网友:
换个ghost系统吧,找哪种集成AHCI驱动的。

网友:
前几月折腾了I945GC的主板,装7系统,原版OEM,还好用。

网友:
把RST卸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没影响

网友:
不太了解,来学习一下

网友:
卸掉rst 微软自己的ms ahci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