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颗高压电容

楼主(2023-04-28):
美的微波炉上的高压电容,因插座接触不良,一波把刚换两天的高压电容和保险丝带走了,拆开看看
打开,带一个10m电阻
电极之一
短路的地方在中心点

网友A:
特别臭吧,里面气味有点上头吧

网友B:
把短路的地方去掉,看来还可以维修好呢。

网友:
应该是10M的放电电阻吧?

网友C:
这种高压电容价格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臭吧,里面气味有点上头吧

还行,没太大气味,可能是我感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短路的地方去掉,看来还可以维修好呢。

哈哈,不能密封,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高压电容价格贵吗?

不是很贵,8元钱一个

网友:
里面有电解液嘛?

楼主:
有啊,一挤就出水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一挤就出水哦

是油,不是水。又不是电解电容。

网友:
里面液体 小心有毒

网友:
看样子制造成本不低

网友:
第一次见到拆解微波炉上的高压电容。

网友:
像二次电池卷绕电极板结构。最好在微波炉里加保护电路,检测接触不良断电保护,以免烧元器件。

网友:
好奇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短路的地方去掉,看来还可以维修好呢。

高压电容打开就没法再用了,耐压就不够用了。

网友:
里边的油没有毒。

网友:
高压电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