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同品牌手机,电池排线接口都一样吗?

楼主(2023-04-28):
手上有几部旧的,准备练练手。

网友:
全部不一样

楼主:
,18650能改吗?

网友A:
18650可以改........

电动车电瓶都可以改,只要你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可以改........

电动车电瓶都可以改,只要你能接受

旧电芯拆掉,背板还木头壳,超长待机。。。51节没事干。

网友B:
同一个品牌的手机电池接口都不一样,铜一品牌同一系列的手机电池接口都不一样。

哪怕是强如苹果,不搞机海战术,手机电池接口也不一样。

网友:
基本不一样

网友C:
为什么要整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品牌的手机电池接口都不一样,铜一品牌同一系列的手机电池接口都不一样。

哪怕是强如苹果,不搞机海 ...

手机电源开关一样吗?

网友D:
排线接口肯定不一样,即使接口相同,但FPC的形状又不相同。如果你指示改电池的话,直接利用原来电池的排线接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品牌的手机电池接口都不一样,铜一品牌同一系列的手机电池接口都不一样。

哪怕是强如苹果,不搞机海 ...

手头上有三星,乐视,屏碎了,奴比亚屏完好,电池账开了玻璃后盖,开关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上有三星,乐视,屏碎了,奴比亚屏完好,电池账开了玻璃后盖,开关坏了。 ...

你就记住都不一样就是了,除非同一个型号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线接口肯定不一样,即使接口相同,但FPC的形状又不相同。如果你指示改电池的话,直接利用原来电池的排线 ...

是这意思,利用原来电池的排线接口,把电芯换上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整一样呢...

弄木壳,放家里看视频。好过换盆。

网友E:
有的通用,前几天帮别人换电池,发现黑鲨电池可以直接装在魅族上充电开机
装之前我看了接口和正负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记住都不一样就是了,除非同一个型号的手机。

网友:
怎么可能……有的同型号的手机不同批次都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通用,前几天帮别人换电池,发现黑鲨电池可以直接装在魅族上充电开机
装之前我看了接口和正负极一样
...

准备0成本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意思,利用原来电池的排线接口,把电芯换上18650。

那可以搞啊,直接把原电池拆了电芯,然后换上新电芯,按正负极接上,用胶布包包就行了。一般人都是直接后壳背18650电池盒或电池包,另外,还要注意原电芯是4.35V的还是4.2的。

网友:
注意一下有的电芯是高压的,换18650会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