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池被锁BQ30420换BQ30Z50重建电量计(兼向论坛turkey99和fangyinghh大神致敬)

楼主(2023-04-28):
一台用了十多年的DELL V131笔记本电脑,电池归零,想DIY换电芯。

找到本坛turkey99和fangyinghh两位大神的帖子,仿佛指路的明灯,开始TI芯片的攻克之路。
原电池管理芯片为TI的BQ30420,属定制芯片,网上没有硬软技术资料。
用BE2WORK V4.52(turkey99大神提供)+CP2112小板(fangyinghh大神帖子提供详细正确的方法),试解密,失败。
原因:俄罗斯开发者不放出新的正版,4.52版本只能适用于部分老芯片,不包含BQ30420。
想到可以抠掉老芯片,用自购芯片复活电池。
新购芯片BQ30Z50,经过换芯操作,硬件不影响,软件进行设置后。
经过努力,至此,已基本成功。
老电池恢复充放电,状态也正常。
当然,离“精确的实用”还有稍许距离,不过很近了。
用的就是两位大神的软件和硬件,成本很低,再次致意!

楼主:
BE2Works 版本历史。
通过admin » 2013 年 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 12:18
5.65 28.06.2022
添加的芯片:045A20、BQ9000 BQ40370
的新固件
5.62 24.05.2022
添加的芯片:MEGA406
5.58 20.05.2022
添加的芯片:BQ40Z551、BQ40Z695、BQ40370
错误已修复。
5.57 18.05.2022添加了
R2J240 芯片的新固件:BQ40Z50、BQ40Z555、BQ40Z556、A2168、A2169、A2170错误已修复。5.56 15.04.2022添加了M37512 芯片的新固件:BQ30Z551、BQ30Z554 BQ30Z55x 的新密码 错误已修复。5.54 27.03.2022 BQ8050、BQ20Z70 芯片的新固件添加:MAX1785 Panasonic、MAX1787 Panasonic、R2J240DELLSDI10F50 5.51
~~~~~~~~~~~~
原帖历史很长,为看官们计,仅复制小部分,需要了解的可以到BE2WORK官网查看。
~~~~~~~~~~~~
谢谢 家睦支持,再发表一篇《解密BE2WORK》

网友:
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BE2Works 版本历史。
通过admin » 2013 年 1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 12:18
5.65 28.06.2022

你的方法,思路清晰,另辟蹊径,值得借鉴!你发明了另一种玩法!只要外围电路相似,用针脚定义一致的老一代芯片代替新的,或者飞线解决针脚定义区别,确实可行!
我也不是什么大神,纯业余爱好者而已,数码之家真的是交流学习的好地方,希望越办越好。

网友A(2023-06-30):
能告知一下在什么系统下运行的BW2works,我的是win10,运行后提示runtime err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告知一下在什么系统下运行的BW2works,我的是win10,运行后提示runtime errr.

xp可用,破解版比较老了,只支持xp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可用,破解版比较老了,只支持xp

谢谢,
后来认真看了下说明,确实只有XP能用,在win7、Win10、XP间来来回回好几次,终于装好XP,只不过重置后,电池的剩余容量变成0,现在正在找如何设置剩余容量

网友C(2023-09-04):
看来还要买个热风枪,买块电池几十块,买维修装备几百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要买个热风枪,买块电池几十块,买维修装备几百块了

乐趣在于diy

网友(2024-02-16):
学习了,锁电池确实头疼。

网友:
思路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2024-03-27):
还有这操作,佩服

网友(2024-05-23):
还可以这么操作  可以试试

网友(2025-08-28):
最终成成功了,更换芯片,能通过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硬件的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