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就想听听小时候电视喇叭发出的那种声音

楼主(2023-04-28):
偶然得到几个喇叭,比较老的电视机上那种。勾起了小时候对声音
图片
的回忆,那就让它们动起来。手艺实在不行,成品后期更新

网友A:
这种全频喇叭,人声听起来很舒服的。

网友:
已经很漂亮了

网友:
喇叭边沿都掏出来了,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B:
别气馁,弄点腻子粉或者原子灰,整体都刮一下,打磨好自喷漆一上就舒服了,如果怕自喷漆不结实,再买桶带固化剂的面漆喷一下,绝对完美。

网友C:
无倒相孔的箱子。

网友:
估计费了劲了

网友D:
很喜欢听小时候大田边那种大喇叭播放的声音,现在几乎听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全频喇叭,人声听起来很舒服的。

就是这么想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气馁,弄点腻子粉或者原子灰,整体都刮一下,打磨好自喷漆一上就舒服了,如果怕自喷漆不结实,再买桶带固 ...

厉害啊,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倒相孔的箱子。

喇叭太小,主要听人声,就不用导相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喜欢听小时候大田边那种大喇叭播放的声音,现在几乎听不到了。

嗯,那种老歌

网友E:
给箱体贴上木纹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箱体贴上木纹纸

本来要用原色的,现在有点尴尬了,哈哈哈

网友F:
想听老电视机的那种白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听老电视机的那种白噪音?

雪花,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G:
这种喇叭其实音质不差 以前的电视机体积大 而且有些还有高音喇叭(其实很多都是一个压电片)。因为电视里面空间大 密封相对还可以 形状复杂 所以 音质还是可以的 再说 电视都是调频的传播方式 音质不必现在的数码声音差
楼主这个其实可以自己做个甲类的功放 直接用环牛 那音质会很好的 我想做来着 就是时间不允许 现在船上啥也做不了 没带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喇叭其实音质不差 以前的电视机体积大 而且有些还有高音喇叭(其实很多都是一个压电片)。因为电视里面 ...

二十多年前做了个小胆机,准备用它来推,哈哈

网友:
你的木板边45度角是怎么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