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备忘一下,老iMac换固态硬盘过程图解

楼主(2023-04-28):
前几天无意中在厂的废旧仓库找到了一台老iMac

iMac(21.5 英寸,2010 年中)
机型标识符:iMac11,2
部件号:MC508xx/A、MC509xx/A
最新的兼容操作系统:macOS High Sierra

根据标签看是在2012年购入的,
机械硬盘有异响了,
正好手上有闲置的SSD打算换上
先准备一个U盘,8G的够用了

先掀掉屏幕前面的玻璃

这玻璃居然只是用磁鐡贴在机壳上的

忘了~先做一个MacOS安装盘
连好网线开机

在“实用工具”->打开“磁盘工具”抹掉U盘,U盘名称设定为“MyVolume”(用这个名称可以免却后面操作步骤)
U盘格式用“OS X扩展(日志式)”

用safari打开如何下载 macOS - 官方 Apple 支持 (中国)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11683
由于我这台电脑系统很老了,最高只能安装El Capitan 10.11
按照页面步骤
打开下载回来的dmg包里面的pkg文件安装
但不需要执行下一步完全安装,我只需要下载完,在“应用程序”里面看到安装的图标就可以
然后在“实用工具”里打开终端

复制创建可引导的 macOS 安装器 - 官方 Apple 支持 (中国)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HT201372
的命令行贴到终端里面执行

这个要等很久.......................漫长等待

完成了就可以关机换硬盘了

先让它躺下,用小梅花拆左右各4颗内六角螺丝

抬起一点点,把屏幕拉离外壳

让屏幕下部在外壳上放下屏幕

抬起屏幕下部,看到里面有4条连线,都不太长,所以不能提太高(易断)

先拨掉屏幕左下角的线

再拔除屏幕中下部的最短的细线

接着这条线只需要拉起提手就会脱落

最后是屏幕左上角的线

这时候屏幕可以完全移走了

注意机箱外壳左上角的蓝牙天线很容易在移走屏幕时被碰掉

拆走硬盘,有电源线、数据线、硬盘温感线

换上SSD,硬盘的温感线空出来了,这样系统启动后硬盘的散热风扇会狂转
这里只能在安装好系统后用软件把硬盘散热风扇调节转速减少噪音!
风扇控制软件“MacFansControl”
这时候可以逆序把屏幕的4条线接上,装回屏幕了

屏幕螺丝安装最麻烦是磁铁的干扰
拧完螺丝后可以开机了
按住【ALT】键重启电脑

选U盘启动安装

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会在最后1秒需要等待20分钟以上
最后0秒需要等待5分钟以上
然后会自动重启,几乎完成安装时电脑会说话,提醒继续完成信息输入的
所以看到安装进度条走动,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了
听到电脑说话才回来完成就可以了,不要傻傻的等。

网友A:
前面的图片太小

网友:
苹果一体机就这样的,仿制的太多

可以玩一玩了,屏幕素质不错

网友:
这一体机设计确实不怎么样升级硬件还得拆屏幕。

网友:
3.5寸换2.5的?

网友:
升级硬件还得拆屏幕

网友:
楼主高手啊。谢谢技术分享,学习了。

网友:
苹果的东西本来不错,就是兼容性有点……

网友:
码字不易,楼主辛苦了,想知道楼主这么有办法把图片搞成这大大小小排列的

网友:
这图片这么小

网友:
相比苹果的笔记本和手机来说,苹果的一体机设计简直就是愚蠢

网友:
苹果的系统比win系统麻烦

网友:
有点古老了

网友:
苹果的设备不升级延长寿命都对不起这价格。

网友:
12年的产品,配置应该不是太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图片太小

已帮楼主重新编辑了

网友:
做工可以,一体机散热可能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