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皇威水流气血循环机

楼主(2023-04-28):
家里的水流气血循环机(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其实就是一台足浴盆而已)坏了,薄膜开关按了都没反应。

坏了很久了,但是没影响使用,因为还有个遥控器可以用。今天有空修理一下,思路是不用薄膜开关了,直接换成微动开关,开孔固定在面板下方。拆开看看里面还挺复杂。

共开了六个方孔,装了六个微动开关,连接好线路,用哥俩好固定一下。

装机测试,完美复活!

网友A:
这开口手艺真好

网友:
还是双加热管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开口手艺真好

这算啥手艺啊,有点耐心就行

网友B:
虽然是骗人的,但还是用了心思

网友:
看样子不便宜

网友C:
好绕口的名字,哪有洗脚盆好听,一说都知道了。

网友:
收智商税的东西,没有吹的那么玄

网友:
做工挺好值得修

网友D:
面板容易进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骗人的,但还是用了心思

也不算骗人吧,足浴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绕口的名字,哪有洗脚盆好听,一说都知道了。

叫洗脚盆卖不上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面板容易进水啊

没事,又不泡到水里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E:
如果是排线坏了,其实用导电银浆涂一下就好了

网友:
做工不错啊,养生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排线坏了,其实用导电银浆涂一下就好了

试了不行,按键有问题

网友:
我还以为医院用的血液循环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