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米-8直升机的AGB-3K地平仪小拆

楼主(2023-04-28):
地平仪的正面

陀螺仪部分

复位杠杆,强行让陀螺复位

地平仪的屁股,供电采用刷针供电

这个电机是地平仪的表盘电机,表盘俯仰刻度是陀螺仪给信号,伺服电机驱动卷纸装的表盘运动

这是表盘的结构图,不同于普通地平仪,这个刻度是由伺服电机驱动

这是地平仪的电路图

拧开四个小盖子可以更换表盘照明灯

一个电容器

楼主:
【海淘的米-8直升机的AGB-3K地平仪测试-哔哩哔哩】 https://b23.tv/RhRnrjx,这是上电测试的视频,想看的朋友们从这里进去看

网友:
地平仪采用刷针供电,办法不错。

网友A:
不错的东西,怎么驱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东西,怎么驱动起来?

电压36V400hz,用变频器加隔离变压器驱动

网友B:
中国陆航也进口有几十架的米-8直升机。

网友:
牛逼啊!下次会不会有火控雷达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8,小米8?

米-8直升机

网友:
飞机配件,太精密了,少见。

网友:
苏联时期的产品,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国陆航也进口有几十架的米-8直升机。

长见识了,米-8没想到还有这么多

网友D:
楼主从哪里搞到这东西的

网友:
还是够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从哪里搞到这东西的

鹅屋战场上被击落了不少架米-8直升机,有些人拆零件卖到网上。

  去年开战的第一天,就是二十几架卡-52武装直升机护航的米-8与米-171运输直升机的几十架直升机群运着毛子最精锐的VDV空降旅牛B哄哄的快速直扑屋方首都企图占领基辅附近的霍斯托梅尔机场( 然后,多架大型运输机空降霍斯托梅尔机场,运送后续兵团过去 )。毛子的如意算盘打得真好,结果夺取霍斯托梅尔机场失败了。
  至前天的数据:鹅方被击落直升机293架(其中最牛B卡-52武装直升机累计损失31);屋方被击落直升机228架。鹅方已经报销掉各式固定翼战机307架(其中牛B哄哄的苏-34完蛋了二十架);屋方已经报销掉各式固定翼战机407架。鹅方已经报销掉坦克3653辆,鹅方已经报销掉步兵战车与各式牛B装甲车7073辆……都是【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见识了,米-8没想到还有这么多

中国采购了36架卡-52与卡-52K,毛子卖给俺们每架约$二千万美刀(约¥1.37亿/架)。

  俺们被毛子坑了:牛B哄哄的卡-52这一年两个月来总计被击落了31架。

网友:
留着当配件,说不定哪天买直升机还能用的上

网友E:
这电容电阻像七八十年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容电阻像七八十年代的

是咯。
  毛子的一些武器装备吹牛B很历害,实则从前苏联时代就一直落后。

  米-8系列直升机,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前苏联米里设计局研制的一种中型运输直升机,之后有几种改进型。鹅乌开战的前几天毛子就折损了好几架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