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凯瑞迪手机充电器,惊呆了!电源管理芯片采用LQ7805?溯源找真相

楼主(2023-04-28):
朋友的一个手机电源适配器坏了,没有电压输出,帮忙给看看。
一、基本情况
凯瑞迪牌

单USB输出插口:

输出5V/2.3A,功率11.5W:

万用表测量,没有输出电压:

二、拆解
从插脚端入手,用小刀拨开卡扣:

抽出电路板:

电源金属插头是插入电路板上的接插件中,可以拔下来,便于维修:

三、电路元件
看看电路板正面的元件,排列比较稀松:

电路板背面,焊有贴片整流桥芯片、主控芯片及一些贴片电阻:

DB1是整流桥芯片,型号MB10F:

主控芯片U1,看上面的激光刻字,型号是LQ7805,啥!没有看错,是LQ7805!下方的字符是5D9715002HJ:
  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将芯片上所有的字符包括5D9715002HJ在网上找了很久,查不到LQ7805一点点有用的信息,都是有关7805、78L05的信息。难道是贴片78L05?若是采用7805方案,应该是市电电源变压器降压+整流电路+7805线性稳压。看这个电路板结构,应该是自励反激式、高频磁芯变压器耦合、PWM开关电源。

四、鉴别神秘的“LQ7805 ”
    7805芯片是著名的三端线性稳压集成电路,作为串联型稳压器使用。常用的是T0-220、TO-92封装,78L05也有其他形式封装,包括贴片封装。在我的印象中,7805没有用作PWM电源管理芯片使用的情况。但由于其输入输出电流的高增益特性,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射极追随器,利用LC元件构成电容三点式震荡器。按照这个思路,在网上查找关键字“7805振荡器”,搜到几条有关内容:
1、LM7805的另类的使用方法:构成一个正弦振荡器(https://blog.csdn.net/zhuoqingjo ... e/details/126692490
3、基于7805的振荡器(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8442531/)

7805组成振荡器的电路原理图如下(网络资料):

基于 7805 的振荡器,它的基本原理与 Colpits 振荡器的原理基本上相同。下图是Colpits 振荡器电路结构:
小知识:Colpitts 振荡器(Colpitts oscillator),又称考毕兹振荡器,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容反馈式振荡器。是由美国电机工程师艾德温·考毕兹于 1918 年发明的一种 LC振荡器(利用电容和电感结合决定振荡频率的电子振荡器)设计。Colpitts 振荡器的特点是有源器件的反馈来自一个与电感串联的、由两个电容构成的分压器。

在7805振荡器输出端测量到的波形:

查了一下厂家资料,78L05的封装确有贴片TO8(8脚)或TO7(7脚),见下图:

       该充电器虽然7805有构成振荡器的可能,但再看看下面7805内部结构及电路图及相关技术参数,细细分析一下。7805内部没有高反压功率管,输入电压不高于36V,根本不可能直接在220V整流电路中使用并发挥震荡电路功能。并且,按照电路板上的走线分析,将8脚78L05带入,根本跑不通电路。

下面是ST(意法半导体)公司关于78LXX系列相关资料:

所以电路板上的8脚主控芯片一定不是7805系列芯片。根据PCB上的元件分布,绘出该充电器电路图再进行分析吧:

看到上面这个充电器电路图,有点熟悉的“味道”,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到网上去查找一番,找到一个联想老手机充电器电路原理图,相似度极高,见下图:

联想这款手机充电器,使用的是AP3968方案。AP3968是BCD公司推出的一款二合一电源管理芯片,采用原边控制方式,无需光耦及副边恒流恒压控制器,内部有700V高反压功率管,主要指标如下(来源网络):
       到此,真相大白,这款凯瑞迪手机充电器,应该使用的是AP39XX方案(或类似芯片方案)。该充电器标称输出5V/2.3A,其功率11.5W,芯片应是AP3970(12W)。芯片上的激光刻字型号LQ7805,完全是瞒天过海,扰乱视线的手段,防止别人仿制。一般来说,抹去芯片型号的做法比较常见,但用激光刻上“错误”的型号来误导,也是要花成本的,高手一眼就能看穿。这种简单的电器,没有必要这样做。

五、排除故障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进线端的保险电阻,烧断了:

拆下保险电阻,剥开热缩管,是一只5环(红紫黑金黑)27Ω的电阻,远看没有异常:

近看,电阻表面有裂纹,内部烧断了:

从废旧节能灯板上拆一个10Ω保险电阻,进行更换:

电路板上,震荡变压器的一个脚由于高温脱焊,接触不良,补焊:

外壳一处有电弧痕迹,是整流桥输入端拉弧造成的,是保险电阻损坏的原因:

用小刀刮干净外壳及整流桥元件周边的拉弧炭黑:

清理完后,万用表检测整流桥输入端,没有短路问题:

用万用表检查AP3967的4、5脚之间没有短路,检查其他脚,无异常;检查各二极管、电解电容、电阻,均无损坏。装还原,试机,有电压输出,恢复正常:

结束语
检修完毕。该充电器的“LQ7805”电源管理芯片给我开了眼界,了解到7805的另类用法,算是这次维修的意外知识收获吧!谢谢观看。

网友:
常见打磨,乱刻扰乱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防拷贝说不通,还不如不刻字,或者刻78L05,因为淘宝根本搜不到这个LQ7805的器件。我更觉得命名类似K7805这类强调类似5V转换功能,实际是输出5V的变种IC而已。

网友:
通过电路分析到了具体芯片,之前有个充电器也是用激光抹掉了型号,只能找近似电路图

网友:
外观就让人很“慌”

网友:
一个保险损坏引发的一大篇论文。

网友:
这充电器内部竟然不加铁块配重

网友:
这么便宜的设备居然还搞防伪,牛!
这么逼真的防伪居然还骗不了楼主,更牛!

网友:
撸主牛屁啊,这都能搞出来,不过这做工真的是太那啥了,跟山寨有一拼...

网友:
这种充电器好多一样电路的用的芯片型号五花八门

网友:
这种简版充电器,有的主控芯片为了隐私,标注一些普通常见芯片型号,防止查询。充手机不是很靠谱,做普通的电源使用,还可以,输出10W应该还可以。

网友:
首先看到从4脚出来那2个小贴片检流电阻,就明显不会是7805了,但这另类用法也算是学习。

网友:
电源芯片的型号,真是五花八门。

网友:
厂家用心是用心的,可惜用偏了

网友:
高手。分析的很祥细。

网友:
有好多产品上边刻的字并不是产品的型号,而是代号,此7805非彼7805

网友:
印刷的应该不是真正型号

网友:
厂家想要瞒天过海,却没有瞒过楼主的火眼金睛

网友:
20块的充电头修出了200块的赶脚,楼主厉害,解决故障的思路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