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次说的两节5号电池的EWPRO II充电器拆机来了,有电路图

楼主(2023-04-28):
上次说的两节5号电池的充电器拆机来了,有电路图

上次,问了个问题,一次充电要上两节电池(5号或7号)才能充电,再只有一节电池时怎样充电?

回复有一些好的建议和办法。

也有坛友质疑,说还有两节电池同时才能充电的充电器?

当时手边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和元件,所以才问到怎样用这个充电器给一节电池应急充电(原本是收音机配套用的一次充两节)

近来有了工具(还是不全但可以了),拆解了,给大家看看,并且也据实物绘制了输出部分的电路图,下面就是

希望能给坛友有借鉴价值。上一个帖子数码本坛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3947-1-1.html

网友:
电路还挺复杂的,应该效果不错

网友:
二十年前的老古董,3V串联大傻充。
三洋傻充我都拿去拆件了,microUSB单槽锂电镍氢万能充挺好用的

网友A:
两节电池串充,对电池一致性有要求。用来单节充,电路改动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电池串充,对电池一致性有要求。用来单节充,电路改动有些大。

不用改动,串个适当的电阻或者两节二极管即可。但当时手边什么都没有,现在也只有工具没有元件

临时用一节普通电池串,也试了直接短接充一节电池,但只是瞬间,不敢真的短接一节充电,那样电流大会烧的,瞬间短接充,万用表指针直接打满

网友:
论坛的单双槽的魅色充电器就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改动,串个适当的电阻或者两节二极管即可。但当时手边什么都没有,现在也只有工具没有元件

临时用一 ...

试试在文具店买自动笔芯,找废旧电热丝等能当电阻。

网友:
还真是必须两个一起冲……

网友:
十几年前流行的松下BQ-830手里还有两个。

网友:
要知道,电阻只适合限流不适合限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