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马刀锯有便宜可靠推荐的吗?

楼主(2023-04-28):
装修剩了几块板子有点手痒,想搞个往复锯切几块板子玩。本来想买个69的富格凑合凑合,可是老觉得有刷电机用久了不爽,寨厂的电池也堪忧,冲程也不知道是多少,所以来论坛咨询先。

我没用过电锯对它没啥概念,是不是那种18mm的生态木板,必须要21V的电池才能切得比较顺畅?

网友A:
大有的5830肯定最合适啊,冲程25.4mm,4.0一电一充700多可拿下,最主要是其平衡做得很讲究,震动小。还有,要想好使效率高,锯条也很关键,锯木板强烈推荐米沃奇的5035双金属锯条,效率高,耐用,也不贵。

网友B:
切板子想切直还是不要用马刀锯了,震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板子想切直还是不要用马刀锯了,震动大。

垃圾货马刀锯震动就大,我有个百得的,切10分钟手能磨出泡来。好货震动就小,我的里奇X4震动就小,用它切板子,画好线,误差可以控制在1毫米内。想切好锯条也很关键,垃圾锯条是切不直的,我上边推荐的米沃奇5035就能切直。再配合震动更小的大有5830马刀锯,切好切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国外的马刀锯有卖几百元的,也有几千的,多出来的钱不是白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有的5830肯定最合适啊,冲程25.4mm,4.0一电一充700多可拿下,最主要是其平衡做得很讲究,震动小。还有, ...

我的那把博世马刀锯用德伟和东城锯片上下有点晃,运行时候更明显,对比原装锯片有误差,没办法又换回原装锯片就正常了,如果工作量不大,不用在意是否无刷

网友D:
马刀锯主要是破拆,说白了就是不讲精度的,所以基本没人用来锯木板,木板还得上圆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把博世马刀锯用德伟和东城锯片上下有点晃,运行时候更明显,对比原装锯片有误差,没办法又换回原装 ...

左右晃对精度的影响更大,马刀锯的锯片厚度是不一样的,锯木头的和长的厚一些,有的达到了1.35毫米,锯铁的由于要减小切削力,所以薄一些,一般1.00毫米左右,因为要照顾各种厚度的锯片,所以安装部分的槽就较宽,这样,安装锯金属锯条时间隙就显得大了,左右晃动量大了自然对精度有影响,这方面还是米沃奇做得很好,它的锯金属的5182锯条根部压了三个沟槽,见图片上的三条红线,反面就多出来三个凸起,这样,安装处的厚度就增加了,我实测该部位厚度是1.20毫米,其余部位是1.00毫米。
还有,马刀锯属于万金油式的工具,用途是比较广的,适合家用,买好了用对了还是不错的,不是像某些人说的主要破拆用的,一说起优劣、精度等,就说破拆用,似乎破拆用就可以不分好坏了,可以随便摆烂了,那么多买马刀锯的有几个是去破拆用啊?谁让你破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有的5830肯定最合适啊,冲程25.4mm,4.0一电一充700多可拿下,最主要是其平衡做得很讲究,震动小。还有, ...

刚买的  全新 未拆封裸机,带两个锯条, 340块钱。

网友:
这是我用里奇X4马刀锯(已改为用牧田款电池)锯的1吋厚3吋宽的铝合金板,按划线左边锯,可以看出,误差基本控制在1毫米左右,后期的打磨量不是很大,用的就是图片上的米沃奇的5182锯片,图片上的博世S922BF用着也不错,但较贵,只有一条,已有一定磨损,不如米沃奇快了,而且据说现在博世锯条假货较多,很容易上当,米沃奇就不容易造假,它用的是一种特殊菱形花纹的钢板,从下边的放大图可以看出来,造假者搞不到这种钢板的。

网友:
虽然马刀锯质量、精度有高低,但正常用有几个人会买个马刀锯干精细活?楼主清清楚楚说明了想买个马刀锯切割装修余料玩(他也可能没用过马刀锯对其性能特点和主要用途不太了解,而且人家最先曾经考虑过的就是富格货),如果向他推荐个千元级的所谓高端马刀锯来另类切直线,岂不是有些搞笑。就好比人家想求推荐个经济实用的买菜代步车,你却说奔驰、宝马操控性方面还凑合。
同意那位坛友的意见----如果楼主是新手,想拿装修余料板子DIY个小箱子、小架子什么的,还是买个几十元的电圆锯吧。国产小品牌马刀锯我已经玩过两个了,反正我这几十年的业余老木匠从来没有考虑过用这种货锯直线,太费劲了。

网友:
69的富格我买过一般用可以,电池太差价格放在那,送的锯条还行效率不高,锯木工板也还行误差不大也能锯直,但不能跟圆锯比,建议买后换好点电池,不然可能只能用十分钟

网友:
锯木板马刀锯肯定不如电圆锯,但锯粗点的木方电圆锯就锯不了了,除非买十多吋的大电圆锯,锯铁板和厚铝板电圆锯也锯不了,那块一吋厚铝板,你用手工锯起码几十分钟,还要有力气才行,马刀锯一分钟就行了,你总不能要求普通人家里偶尔锯个铁板、铝板什么的就去买切割机之类的吧,或者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去买专业设备,家里又不是开加工厂的,所以说马刀锯就是万金油,使用范围很广,业余用用还是可以的。还有,电圆锯虽然锯木板比马刀锯有优势,但想要锯得精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然,那么多人花钱去买各种导轨之类的干什么,你推荐几十元的国产电圆锯再去买个几百元的导轨,你觉得楼主能愿意吗?就算愿意花钱买,又不是专门干木匠的,导轨占家里那么大地方一般人也是不愿意的。

网友:
还有,我的那个里奇X4马刀锯买的是二手的,花了一百八十。我看现在八九成新的里奇X5才二百多元,性价比非常高,虽然电池充电器还要花不少钱,但可以像我这样改成牧田款电池的,总成本就很低了,但性能是很高的。由于不知道楼主具体什么情况,所以就直接推荐了大有的,图个省心。

网友:
你对有刷机的误解有点深,有刷电机也有好有坏,我买的里奇马刀锯就是有刷电机,那是4个电刷的,我买的X4虽是二手,电刷还很长,与新的差不多,还能用很长时间,我估计即使你手头的那点木板再增加十倍都锯成寸段,电刷也磨不完。里奇马刀锯还是比较好的,有推刀旋钮,绝大多数马刀锯都没有,亚马逊上的米沃奇马刀锯裸机一千多的都没有,裸机两千多的才有。大有一种马刀锯是有推刀钮的,那个一套也奔2000去了。所以二手里奇是个不错选择,X5只需300多(换国产电池)就可搞定,绝对是高端好货。

网友A:
关于马刀锯,还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冲程,有人持冲程决定论,越大越好,小了效率就低,就不好。所以有不少厂家就钻这个空子,其它性能都不说,就把冲程拿出来说话,所以不少垃圾马刀锯冲程都不小,30多毫米的比比皆是,似乎他的大冲程马刀锯天下无敌了。其实不然,要论冲程,手锯的冲程大得多了,半米的都有,效率比得上电锯吗?所以各项指标要均衡考虑才好,里奇马刀锯的冲程跟国产比起来不大,X4是19mm,X5是25.4,小于大多数国产的,但效率绝不低,首先速度高,力气大,你跑一趟我能跑两趟,再有推刀钮加持,那些32mm毫米冲程的垃圾锯绝不是对手。还有一点,很多马刀锯减震做得很马虎,冲程又大,干起活来震得一塌糊涂,根本用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刀锯主要是破拆,说白了就是不讲精度的,所以基本没人用来锯木板,木板还得上圆锯。 ...

说的太对了,讲究精度还得上圆锯

网友:
马刀锯干粗活,曲线锯干精细活

网友:
偶尔用用的就买个国产的,如果是需要干活的那还是选大品牌的可靠点

网友:
锯木头还是上圆锯把,至于什么品牌的话结合自己的决心,决心大就买贵的,决心一般就买个性价比高的,玩几次就放弃的那就杂牌顺便买也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马刀锯,还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冲程,有人持冲程决定论,越大越好,小了效率就低,就不好。所以有不少厂 ...

这个还真的是,冲程决定效率,并且马刀最难做的就是长冲程。功率,强度和减震啥的更难做。
我十多年前用的一把得伟25MM冲程的,当时感觉还行,前几年弄了考伯特28.5MM冲程的,立马感觉更进一档,最主要体现在锯大树,出渣相对容易些,效率也高得多。锯个30来公分树也小意思。另还有一把米沃奇早期12V小马刀,13MM冲程的,不多说这个了,只能说,用惯了长冲程的用这个想吐。再用是不可能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