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发现3)SM3281AB+Intel 29F01T2AMCMG4(双贴),颗粒竟然是QLC ????

楼主(2023-04-28):
1、如果颗粒是29F01T2ANCMG4,那就是妥妥的MLC颗粒(如下图);

2、但是当时买的时候没有看清,居然是29F01T2AMCMG4,上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量产工具没有也没有相关ID,
CG检测如下

量产工具识别如下(1)

量产工具(2)

3、两个量产工具识别出来不一样,那我就死马当活马医了,用量产工具(1)来搞,先贴好双贴Flash如下图

4、居然量产工具没有ID,那首先就添加ID吧,找到flash_3281AB.dbf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复制如下
@ 89 C4 E6 3C A5 0C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8F 8F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91 91 91 5D 5D 5D 66 66 22 DB // Intel PF29F02T08SCMFP M1024 20nm MLC L85C
前面6个ID然后改为如下保存:
@ 89 D3 1C 32 C6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8F 8F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91 91 91 5D 5D 5D 66 66 22 DB // Intel PF29F02T08SCMFP M1024 20nm MLC L85C
5、刷新USB,量产工具可以认到ID了,到这里就是配置量产信息了,如下:

6、保存,点击开始量产,如下图:满满的惊喜呀。

7、居然成功量产了,如下:

8、成功了,就来一张测速图,如下:

9、最后来一个大波浪图:(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0、总结,以后买颗粒可要擦亮眼睛了,TLC我都不喜欢,更何况是QLC,这是妥妥的QLC呀。完!!!!!!!!!!!!!!!!!!

网友A:
我也搞到2个这种颗粒,这种应该后打标的,厂家胡乱打的。不过你这个qlc的颗粒用L85C的isp居然能量产,有点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到2个这种颗粒,这种应该后打标的,厂家胡乱打的。不过你这个qlc的颗粒用L85C的isp居然能量产,有点 ...

用L06可以,用QLC的N24也可以

网友B:
楼主替大家踩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替大家踩雷了

并且是大大的雷

网友:
丝印不是平时看到的样子,应该是后打标的!

网友:
你知道这玩意儿我卖了多少么?我咸鱼卖了40包邮同样的主控。。QLC颗粒。。。邮费都特么12  再也不碰QLC  另外做了2个MLC的颗粒自己用。。速度稳的一B  QLC的波浪见过一次在也不想用。。

网友:
对了,我用的颗粒和楼主不同。是真QLC颗粒 29f01t2alcqh1

网友C:
这个大波浪看的心惊肉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波浪看的心惊肉跳的。

这个截图需要技巧

网友:
这个丝印应该是后打标的,不过qlc这大波浪看着确实,tlc是底线了,qlc真心不想玩

网友:
看样子像是类似M26转N28那种颗粒,不知道型号对不对吧,我记得大S有这种东西

网友(2023-06-20):
买颗粒要小心了

网友D:
标是乱打的,不能信。这是N28A qlc,真实型号PF29F01T2ALCQJ1。低格开成SLC模式,容量缩减到原来的1/4,但速度有惊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标是乱打的,不能信。这是N28A qlc,真实型号PF29F01T2ALCQJ1。低格开成SLC模式,容量缩减到原来的1/4, ...

大佬 ,SLC模式怎么还是走波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佬 ,SLC模式怎么还是走波浪?

不能吧,你确定你是用低格工具开成32G容量的SLC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吧,你确定你是用低格工具开成32G容量的SLC模式了?

我看错了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D:
标是乱打的,不能信。这是N28A qlc,真实型号PF29F01T2ALCQJ1。低格开成SLC模式,容量缩减到原来的1/4, ...

感谢 碰到同款颗粒了 无法格式化。 看到你这个 找到工具救活了...

网友:
L85C真万能固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是乱打的,不能信。这是N28A qlc,真实型号PF29F01T2ALCQJ1。低格开成SLC模式,容量缩减到原来的1/4, ...

大佬,现在MLC颗粒哪家的比较靠谱?64G/128G/256G的。写入少的,最近想做个NVME的固态自己用。求推荐。或求大佬指导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