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声光控吸顶灯(CD4011方案)

楼主(2023-04-28):
早先用红包买了一个光源驱动一体的12W三防吸顶灯。采用中山市森芯微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MLS3535A方案的线性恒流源,12颗带透镜的2835贴片,2并6串。外包装标称12W,实测点亮瞬间功率24W左右,功率逐渐下降,基本稳定在11W左右,亮度不错,发热有些大,一直闲置。近期买了3个采用CD4011方案的声光控LED恒流驱动,其中一个LED驱动部分无输出,声光控部分是好的,结合这款12W三防吸顶灯,DIY了一个声光控吸顶灯,实用效果还不错,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12W三防吸顶灯

塑壳LED三防吸顶灯,外壳材质一般。外包装标称12W,灯具无产品标识。

光源驱动一体板,铝基板。采用森芯微MLS3535A方案的线性恒流源,12颗带透镜的2835贴片,2并6串。

双路并联,单路电流采样电阻8R2(8.2Ω),有些偏小,发热有些大,可以换成12Ω的;或者只保留一路。

二、声光控LED恒流驱动

声光控部分采用CD4011方案,控火线,共零线,实测可延时31秒;LED恒流源部分采用的是CL1503S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实测空载输出188V,带2并15串15W灯板,LED端工作电流185mA。

CD4011BM
四路2输入与非门集成电路

2P4M
单向可控硅,TO-252-4R封装,400V/2A

CL1503S
苏州智浦芯联电子出品的降压型非隔离恒流驱动芯片

电路框架示意图

实测空载输出188V,带2并15串15W灯板,LED端工作电流185mA,延时31秒。

三、组合

这块声光控LED恒流驱动,LED驱动部分无输出,声光控部分是好的,只使用声光控部分。根据电路框架示意图接线,

将LED驱动部分整流桥负极断开即可(简单测试了一下,貌似主控芯片内部短路,不断开,影响并接的LED驱动正常工作)。

声光控LED恒流驱动采用双面泡棉胶与灯壳粘结,再使用泡棉胶与灯板压接加固。固定在灯壳一角,本打算开孔,增大声音灵敏度,实测,不开孔,效果也不错,3米之内,打个响指,即可点亮。

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四、测试

实测未点亮时,待机功耗0W,点亮后从20W左右开始下降,延时31秒后,灭灯;不频繁点亮,灯板温度还不算很高。

待机

点亮

附:

相关链接:
三款CD4011方案的声光控延时灯座电路简析
拆一个12W塑壳LED三防吸顶灯(MLS3535A方案线性恒流)

网友A:
这种带透镜的LEDy有什么优势啊?感觉会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透镜的LEDy有什么优势啊?感觉会影响散热

LED属于点光源,多灯珠同时点亮,会有重影现象,有的人会对此感到不适。重影现象,大多可以通过遮光罩减弱一些。通过透镜,也可以相对减弱LED点亮的重影现象。

网友:
起码堆了那么多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属于点光源,多灯珠同时点亮,会有重影现象,有的人会对此感到不适。重影现象,大多可以通过遮光罩减 ...

我给扣下当五子棋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灯板下的空间改造正合 适

网友:
动手能力确实很强。

网友:
挺好的led灯驱动板维修资料  技术手艺了得

网友:
LED驱动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

网友:
先收藏了,下来照猫画虎,看东西多不多?也比划一下。

网友:
灯板固定的真随意

网友:
折腾得真不错!合适楼道使用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