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海康威视X302S优盘,FC3379主控启动兼容性不佳

楼主(2023-04-28):
网上冲浪看到现在的U盘才30多块就下单了一个,根据网络拆解图找了好几个银灿IS918/M的量产程序结果涛声依旧。想着918M应该能被识别而手上的不识别可能主控换了,就去一心下了FC3379的程序识别到了。重新高格以后还有57.6G。1 CE版本。连续写入40M左右,小文件K级了。有个BUG就是量产CDROM  PE开机不识别兼容性属实差,而且也没有1179系列的1.44模式了。

网友:
3379速度不错,但是新主控,固件还需优化

网友A:
居然换了,我还是喜欢918M-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换了,我还是喜欢918M-GA

918和3379半斤八两吧,3379听说带LDPC,理论上还比918强

网友B:
银灿已不在,is918也是个不太成功的产物吧

网友:
黑片建议低级格式化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银灿已不在,is918也是个不太成功的产物吧

918可成功了
现在山寨的USB3.0盘不是918就是3379
听说点序又出了个918EN,带90bit的ECC,第一个宣布支持的闪存的就是N38...
这是摆明了要优化对QLC和黑片的支持啊,IS估计以后也不大会冲高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18可成功了
现在山寨的USB3.0盘不是918就是3379
听说点序又出了个918EN,带90bit的ECC,第一个宣布支持 ...

这样么,受教了感谢

网友(2023-09-08):
看来装系统的PE要备2个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