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4.3)电源检测以及清灰

楼主(2023-04-29):
这款电源想必是电子爱好者大概都知道用来改成可调电源非常不错,本人今天又到货一块电源,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检测方法以及清灰
首先,到货之后先观察它的外表不要有明显的凹陷前面板不要有明显的破损;之后把他的27和28号接口接入220伏的交流电然后去观察他的前面板,刚上电的时候应该第一个灯和最后一个灯亮,过差不多两三秒之后最后一个灯应该熄灭第一个和第二个灯亮,这时候你去测他的输出电压,最左边的接口上下两个是相通的可以随便接,买回来自己没有调过电压的时候电压应该在53.5伏左右,这时候去看他的旁边从左往右数一共可以看到三个小洞,第二个小洞里面的可调电位器是用来调节电压的找一把合适的螺丝刀放进去向右转这时候电压应该高于57点五伏这就说明这块电源的输出以及调压没有太大问题,这样就可以大致确定控制板没有太大问题;之后找一段电线(当然你可以把这段电线换成万用表本人现在说的方案是由钳型电流表)把他的正负极输出直接短接然后去测他的电流电流应该在十安以内,并且前面板上第三个黄色的限流指示灯应该亮,这里一定要保证连接可靠,如果连接不可靠有可能会冒火星并且声音和放炮一样,并且电线一定要粗一些细的电线可能会超过十安然后你现在把他的短路电线拔掉继续去测他的电压应该和原来的电压误差不超过0.1伏,之后你可以把他的输入电线去掉,然后开始读秒去掉的一瞬间他的红色故障指示灯应该点亮之后这个灯应该在五秒左右熄灭如果过早熄灭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按照我上面给的测试方法测试基本可以保证这款电源没有问题如果上面哪一个与我说的不相符就可以直接做退回处理,之后再补充一点:通电之后,你让他空载运行一个小时,当通上电之后的五分钟,它的发热温度就应该稳定在最高,你可以用手去摸他贴了贴纸的那一面,这里让他空载运行一个小时的原因是因为有的厂家储存的环境不好原件有可能会有软击穿或者是元件老化刚通上电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过一会儿之后问题就会出现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直接退了,自己维修起来成本太高,而且修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修这种精密的电源你必须要有图纸而且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搞得好所以直接退就行了
这个就是我这一次给大家分享的电源检测方法,大家买了电源可以完全使用以上方法进行测试
清灰的话是要首先保证你测试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你还拆开之后人家有可能不让你退货,拆开之后一边用吹风机吹一边用毛刷刷,建议大家带个口罩并且毛刷上面不要沾水也不要沾酒精这两个东西有可能会不干也会导致元件老化或者腐蚀甚至有可能还会炸机,还有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轻拿轻放螺丝扭的时候不要死命往里怼,怼坏之后就痛苦了(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点就是19年以前生产的机器尾部用的是白色铁网19年以后的是黑网本人的第一块电源就是黑网的成色非常非常好基本就没有用过可惜他这次没货了,所以买不到)而且中兴的2400(4.3)电源因为可以改可调,所以价格被炒的虚高,4.0和4.1版本可能也就100多,4.3版本随随便便就200多全新的有的甚至可以飙到五百六百,像今天的这一块电源,个人感觉价格就有点高了买这块电源就花了280块钱,所以大家买之前要慎重考虑一下自己需不需要这个东西?或者买来对自己有没有帮助?不然到时候花200多300块钱买回来一个电源又不用就可惜了

网友A:
这个可以手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手动微调?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B:
原来给什么用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给什么用的电源

这个是通信电源,机房里用的

楼主:
@家睦 谢谢老板!

网友C:
这电源真的是巨无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真的是巨无霸!

这种电源确实功率比较大

网友:
木宝上,木鱼上,林林总总,不知道哪家比较靠谱,推荐一下呗。论坛不方便私信也行,谢谢。

网友D:
这类电源空载损耗一般都有点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类电源空载损耗一般都有点大。

赞同,家用不适合,都是改成可调电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家用不适合,都是改成可调电源玩

最重要的是,这种电源它的接口正常人没有

网友F(2023-08-01):
我之前210收了个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210收了个全新的

你的运气真好

网友:
就那天看到人家改2400视频在闲鱼上找的,还是个新款的,标签还是竖着的黑网的,其实当时价格也不高的,旧的120-150可以买到

网友:
改四代数控多好

网友:
这可是牛逼东西呀,改好可调那是一充走天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