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買到假貨了,說好是不銹鋼的!

楼主(2023-04-29):
買到假貨了,說好是不銹鋼的,郵寄過來用磁鐵一吸就穩穩噹噹的,算了吧,才是那三美元,吃頓最簡單的午餐都不行。假如自己真的開模加工我可幹不了!

网友:
不锈钢的金相组织分三类,一类是奥氏体,硬度较低,磁铁是不吸的,还有马氏体和铁素体的,磁铁是吸的。镊子属于工具类,要求硬度是较高的,马氏体的可能性很大,磁铁能吸也不奇怪。你就是在国外买一把几千块的不锈钢刀,也是马氏体的,磁铁照样吸的。

网友:
不必过虑,能吸上的未必不是不锈钢!

网友:
其实不用去国外,你去商店买把几百块的双立人不锈钢刀,磁铁照样吸的,你要是拿块磁铁去试,看到吸了就指责人家骗人,人家要笑话你的。

网友:
可能是4系不锈钢吧

网友:
这种镊子也海淘?难道很便宜吗。我猜99%也是国内生产的。

网友:
是4130不锈钢吧,就是马氏体不锈钢,也可以说是不锈铁,你说的不吸的那是奥氏体,也叫304,316不锈钢。

网友:
做刀做锅底的不锈钢有磁性。

网友:
磁铁不吸的是304和316这类不锈钢,食品类的可以放心使用,磁铁吸的不锈钢当作工具用还可以。

楼主:
謝謝各位,我在你們身上學習了很多關於不銹鋼的區別了!

网友:
下次买医用镊子看看,应该能买到316的

网友A:
淘宝上比这个好的有很多,一看楼主就是不自信

网友:
哪个单词是不銹鋼?也没说不吸磁铁

网友:
這兩把是goot的,拿強磁去吸,磁鐵左邊(前面)是不吸的,右邊是可以吸的(後端),不是整隻都能吸

网友:
不锈钢有很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比这个好的有很多,一看楼主就是不自信

撸主在米国。。。

网友:
低端餐具用的410磁性吸的很牢的,201也有弱磁性的

网友:
那要看合金成分和加工工艺,有的不锈钢能吸起来磁铁能吸

网友:
和我国内买的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不锈钢也有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