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稳压芯片做功放的想法

楼主(2023-04-29):
如题 今晚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用稳压芯片 做成功放 原理很简单  比如7805(这个电压低容易做)。其实稳压芯片gnd脚电流很小 如果可以用来做功放 只要接到gnd和地之间 输出接电容输出就可以了

我记得以前有这个方法 只是时间长了 忘了从哪里看的了
我现在能找到稳压芯片但是找不到喇叭 船上的喇叭只有广播喇叭 不能拆

网友:
说了半天不知所云。

网友:
这是不是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网友:
的确有LM317做功放电路,你做实验不反对,你要实用,最好还是老老实实使用音频功放。

网友A:
楼主想要的估计是这个

网友:
LM324 等这些运算放大器理论上都 可以

网友:
一块TDA2030或者2003更方便,性能更好。

网友:
早已不研究这些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的估计是这个

然而音源是从哪里输入的?

网友:
稳压IC做功放肯定是可以的,音质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本着DIY精神折腾一下也不错。

网友:
估计声音不好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而音源是从哪里输入的?

看图不仔细。C5输入音源。

网友:
频响、噪音、失真、输入阻抗等指标先了解下再改不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不仔细。C5输入音源。

网友:
现在弄功放IC很容易,没有这种应急场景了……

网友:
应急用可以,不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我自己没有玩过,估计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的估计是这个

说的太对了 我就急着有 但是想不起来从哪里看的了
只是一个想法
音质什么的都无所谓  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有这个
原因就是因为 三端稳压芯片需要的接地电流很小 而稳压电流又很大 所以 有这个理论

网友:
还可以用线性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