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讲机的这个小板可以断电吗?

楼主(2023-04-29):
朋友那要来的,没见过前面带按键的,读频率是U高的,不知道是什么场合用的???
拆看的时候发现的这个小板的供电的软包锂电已经鼓包,并且测不到电压了。换电池(需要购买)后还能不能有原功能了?

网友A:
拿别的锂电池先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别的锂电池先试一试

有道理
不过还是不知道这个东西上的5个 按钮 应该怎么用。。

网友:
不明白,等高手帮看一下。

网友:
类似于记忆卡,moto的一些定制机也有这种模块

网友:
实践出真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接个电池试一下,应该不会坏

网友:
没看到电池。

网友:
有内存有回放,是录音模块吧,类似复读机

网友:
没见过有这种功能的对讲机

网友:
貌似增加了录音模块,如果断电的话,很可能系统时间就不正常了。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先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带回放按键的对讲机第一次见到。

网友:
希望能修好!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只在B站对极锋数字机的评测上看到过,可以回放最后一条消息,你这个机器应该还是模拟机,可能就像楼上所说的,类似于复读机的原理,在放外音的同时,通过这个小板把语音录下来,然后再回放,至于能回放几条,就要看厂家的设置还有存储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