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二手主板型号

楼主(2023-04-29):
入手的二手主板,这是什么型号、品牌?
可以加装m.2固态硬盘吗?(500g、1T ,    没有找到m.2插槽)

网友:
下方桥的左边,不是有M2接口吗?貌似还可以装2230到2280的硬盘。

网友:
cpu跟显卡插口之间的散热器下面是不是装了M2 SSD?

网友:
CPU边上白标不就是型号了

网友:
CPU 显卡之间的盖板拿掉就行了。。。

华硕上hai整天说别人tai独,我碰都不碰。
宣传聚焦在产品以外的公司,都是完犊子货。

网友:
这个主板有两个其实M,2的也就是那样我还没用过寿命大部分都不是很长

网友:
我一眼就看到了

网友:
型号被水冷的两条管子挡住了,我看见有“F B36”和“ING”这几个字。
CPU上方印有“LGA 1151”,所以最有可能的型号是“TUF B365M-PLUS GAMING”。
https://www.asus.com.cn/motherbo ... -b365m-plus-gaming/

网友:
用电脑软件可以检测出来的。

网友:
第一眼就看到显卡插口下面那个mini的M.2接口

网友:
主板的型号给水冷头给遮挡了!拆开就能看到,这造型感觉像雕牌的板!~

楼主:
感谢提示,又拍到了细节:

网友:
这么明显还没看到。还可以买个转接卡,再装一个

网友:
华硕TUF B360M-PLUS GAMING S
小白就别捡二手配件了吧 太多坑

网友:
华硕的板子多少买的

网友:
两个M2接口,,,注意找贴标

网友:
华硕的B365主板,散热片下可装一个M.2固态硬盘,显卡插槽下的M.2插槽处也可装一个。

网友:
注意细节,双M2

网友:
只看到一个m.2插口呢

网友:
软件可以检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