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我唯一两把烙铁

楼主(2023-04-29):
这把常用,应该是20瓦,规律是刚通电功率大约是实际功率的2倍

这个确实可以调温,最大30瓦
也符合2倍规律

网友A:
人艰兄的利器很寻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艰兄的利器很寻常啊!

新手村里混的,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头子烧的蓝茵茵的

网友B:
同款艾瑞泽,我还一直纳闷这60w怎么热的那么慢,原来是30w虚标的呀

网友C:
是唯二,一和二都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唯二,一和二都分不清

必须是唯二,

网友:
应该和华秋的烙铁差不多

网友:
在高手面前 工具不需要多   内修才是关键     宗师树叶都能取人首级

网友:
不是按照最大功率算的吗?

网友:
这种都是开始功率猛吧

网友:
奇瑞又出电烙铁了?

网友:
唯一的两把烙铁是不是个病句啊?

网友:
还是弄个电烙铁架吧

网友:
唯一的两把?咱语文老师,是体育老师兼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艾瑞泽,我还一直纳闷这60w怎么热的那么慢,原来是30w虚标的呀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两把烙铁配不上奸人的身份和地位,打包给我免费保管,另外购置几把高级点儿的。

网友:
以后再弄个焊台玩玩。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工具都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把烙铁配不上奸人的身份和地位,打包给我免费保管,另外购置几把高级点儿的。 ...

神马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