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来见识见识“内存卡固态硬盘”,第一次见到实物,太新鲜了,太搞笑了

楼主(2023-04-29):
朋友跟我说资料丢了,让我瞅瞅。我插上电脑一看,没有识别出来主控。当即觉得药丸。拆开之后果不其然。

内存卡固态硬盘,以前只是听说过,第一次见到实物,太新鲜了,太搞笑了。

朋友去年在天猫上买的,店铺都没了,估计卖假货太多,被投诉没了。

网友:
反过来看看什么方案

网友:
还是个黑片

网友:
这是个移动硬盘把?如果是固态硬盘速度太慢一用就发现了

网友:
这玩意儿应该是叫闪存吧

网友:
百闻不如一见

网友:
楼上那个才做内存卡固态硬盘,楼主你那个最多叫读卡器加内存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ge

这个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早期的还送两颗膨胀螺丝。

网友:
习惯就好,当年的移动硬盘比这个还很,三个膨胀螺丝加U盘

网友:
这个直接拆下内存卡,用读卡器读写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电路板够大,够良心了

网友:
我看像移动硬盘,不是SSD。

网友:
没有膨胀螺丝,差评!

网友:
这TF卡质量太差,如果好的可能一辈子都不发现。

网友:
想知道原本显示多少容量,当时买了多少钱?

网友:
卖家是主动闭店跑路了

网友:
ssd还是要买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