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光互补,发帖记录一下我的光伏发电历程,增加风力发电

楼主(2023-04-29):
2019年1月3日,终于下了上光伏发电的决心。买了三块光伏板,320瓦的多晶板,动用巨资1330元;买了比亚迪的通讯电池准备做储能电池用48V/50AH,动用巨资1735元,买了mppt控制器,Y02.0-45C的,动用巨资578元。其它的计划着自己动手DIY搞定。反正等着东西到,逆变器先折腾起来……考虑利用闲置ups,看了一下,空载电流感人、方波、否掉

那就上个高频的、小功率的用电脑电源改一下试试是否可行,反正让他反过来工作就可以了嘛,哈哈哈……

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觉啊,不挣扎了, 上大杀器吧,把闲置的1KVA的在线式ups抬出来,拆,测试,不要报警、不要充电、电压达到后要自动开机……

实现这几个功能绞尽脑汁后放弃改ups本身,想着用电池报警接口来实现估计简单点,就它了,哈哈哈
2019年1月11日,除了电池,其它东西到了,先上光伏板

质量一般,颜色不一,管它呢,便宜货就这样
接线、改家里的内部线路、上光伏控制器、ups测试了再说,市电和逆变器用电切换用接触器搞定

用了淘汰的电瓶车电池代替,白天去上班了,晚上回来全部报废,直接鼓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2019年1月16日,电池到了,不错,看着满意,干起来啊

第一次,成功用电,激动啊,哈哈哈哈哈

用上电后,激动不已,看电视、开灯无问题,暂时未考虑厨房用电,房子在一开始的时候考虑了各种用电,都可以分开。但是,发现如下问题:
1、只要烧水ups立马保护,总功率超800瓦了。
2、可以实现不充电,但无法在保护后自动恢复启动,
3、电池放完了可以保护停机,但充满电无法自动开机,ups的开机键需要长按方能启动
4、空载电流吓死人,1A以上。
5、散热风扇开机就工作,转速异常告警后延时停机。

这样是不行滴,得自己动手了,于是,开始网上找工频逆变器的资料。一个驱动模块被发现了EG8010,可以实现我期望的所有功能,立刻下单买下,到货后各种实验调试,由于不想搭H桥驱动电路,用了电动车控制器的H桥部分进行各种调试,见笑了,懒癌发作啊

嗯,符合我的要求呢。这个驱动模块很好,自己做板子?那谁想做啊,买买买……
按2KVA来考虑本次的逆变器,除了板子网购,其它全部利用旧物,机箱用久的电脑主机箱、主变压器用以前的一个自耦调压器改、低压绕组用BV-6软铜线来绕,先绕两圈测试一下单圈电压,次级电压控制在24-28V即可,低压直流侧采用48V,开干……

搞定。
开灯开电视烧水,带载测试,一下就解决了前面的所有问题,那叫一个高兴。直流负载电流如下:

关键是空载低啊,0.3A的样子,找不到照片了,后面上电流表的。

楼下继续....

网友A:
巨资+巨资+巨资=巨巨巨资。三年多了,成效如何?有没有回本?

网友B:
我还以为是2019年的帖子,这个得并网才能回本吧,要不设备成本都够多少年的电费了

网友C:
小玩可以,大玩伤钱包啊!

网友:
三年,没那么快回本的,玩的是成就,

网友:
玩太阳能,我只停留在给鱼缸打气的阶段,无电池,无开关。

网友D:
是不是夏天空调随便开也不用交电费了

网友:
看着工作台,专业的

网友:
住的是别墅?

网友:
大工程啊,估计得花费不小

网友:
还以为看错了  ,没想到时间挺长

网友E:
不仅拆巨资,且工程浩大,不知效益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2019年的帖子,这个得并网才能回本吧,要不设备成本都够多少年的电费了 ...

我也以为三年前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巨资+巨资+巨资=巨巨巨资。三年多了,成效如何?有没有回本?

回不了啊,折腾之路没有停,本在不断变,哈哈哈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还在编辑状态就发出去了,在此占楼,继续……
突然就想到了风光互补这个该死的念头,这一楼说风力发电,主要念头是想着就算是把逆变器的空载电流顶过了也是好的啊。于是上风力……
确定了用电动车的后轮电机来做发电机,500瓦的电机,够了,控制器一开始用了普通的,后来淘了一个mppt的,后面这个不错,一直在用。
48v的电动车轮毂电机低转速下发电电压较低,感觉效率不行,改线圈接线、做桨叶、用自行车龙头那个轴做了转轴,加上滑环,上三相整流,做架子,接线、再次折腾……

第一版:PVC桨叶

一切就绪,组立起来:

帅不过三分钟:

桨叶全断,气啊。

开始第二版:用木头做桨叶

还行,可以开始发电了!

不错,小激动,就是支柱太小,会抖,房子跟着震动,苦恼的很,换了立柱,125mm的镀锌高管用上,不过在一阵风后变成了下面的样子:

那么,可以继续折腾了……找适合做桨叶的材料吧,先想到了那个带钢丝的水管,厚的很,不可能断的。等着,我来了……费了很大劲,15毫米后的带钢丝的水管做成了桨叶,换了位置安装好

用这个桨叶我经历了610瓦的发电功率,然后,在一阵大风之后,我失去了一片桨叶,两颗8毫米的螺丝要把它们固定在5毫米后的那个铁皮上是不可能会稳的,铁片变形,螺丝断了,桨叶飞出去了一片。直接找不到在哪里……好害怕。于是,我放弃了自制,上玻璃钢的成品吧,好害怕的感觉。

期间,桨叶的固定改了方式,动了不少脑筋,后来又发现了集电环其实有问题的,那么办法总比困难多,继续改良:

OK,效果非常不错。最终

可惜,我们这里风小不稳定,每天最多发电0.4度,一般0.1-0.2度,白瞎了这番功夫。
平时就电子刹车刹着的状态,想看它转了就去掉刹车,真的成了一个做工非常毛糙的装饰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下继续....

楼主:
居然已经开始,那么就继续吧……

前面做了三块板,上了2KVA的逆变器,用了大约2个月,感觉功率小了,不能满足厨房用电这个比较苦恼,于是乎,又给了自己一个折腾的理由,上更大的逆变器,加板……

这次看中了裂板,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便宜!250瓦的板子上了12片,同时在小黄鱼买了一台5KVA的并网逆变器,准备灵活使用,一是和市电并网,在车子充电的时候能节约一些电费,而是可以和我的逆变器进行并网,哈哈哈

先从逆变器改造入手,用了更大的环牛(调压器里拆出来的),重量估计50斤的样子,没称过,上24管的主板,材料到手,开干……

滤波电感也加大了。覆铜板加了铜线加大过流能力,主变压器用了16平方毫米的铜线做一次线圈,小了点,没有更大的了,有50平方毫米以上的最好。板载辅助电源去掉,用电动车的那个电源代替、可以上更大功率了,散热风扇,并网控制继电器等全部用这个12V供电,稳稳当当,关键是便宜,十多块钱包邮。主板做好后的样子如下:图上的样子是驱动板烧了,买了零件维修了一下,用PTC加热,挺好用的。

安装就位,就放在调压器的箱子里面,装了库仑计,电能表,电压表,哈哈哈哈

带载测试,4千瓦没问题,家里全部电器同时用,电压稳稳的。高兴

接下来就是发热的问题了,一次线圈大功率的时候发热严重,皮都化了……改
拆这个变压器的一次线圈吧,大约50平方毫米,可惜是铝的,没关系了。哈哈哈

测试时的样子,用了小主板:

合体后的样子,现照的图片,以前的不见了,见谅。

加板加电池上并网逆变器……这个投入啊
这次用了淘汰的铅酸……

带载试验:看电流看电流

铅酸电池真的不行啊,又是报废的铅酸,更不行,还是乖乖的走锂电的道路吧。
再加磷酸铁锂电池!!

中间研究了各种电池并联的方式,最终确定大功率整流桥的方案,低成本,接图说话…

到发帖的时候,共计用电

本帖到此结束,还有许多细节没说明,比较基础,就不说了,期间还准备做双轴追日系统,没时间也没精力,先摆摆,然后又想了抽水蓄能,缓解电池成本,还没有实施,想的太多了,折腾无止境啊。最后,告诉大家,珍爱精力,远离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夏天空调随便开也不用交电费了

气候不错,不用空调,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仅拆巨资,且工程浩大,不知效益如何

纯玩,没考虑效益,现在每天可以发大约7度电,基本够家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玩可以,大玩伤钱包啊!

同感,确实得掌握个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夏天空调随便开也不用交电费了

光伏板在1500瓦以上才可以考虑带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