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可调电源,空载电压不归零???求助

楼主(2023-04-29):
电源改好,可是空载电压不会归零,有五伏,带负载才能归零,求助,该如何改

网友A:
怎么改的什么也沒说,别人怎么帮你诊断?

网友:
输出端里面有大电容?

网友:
泻放电阻阻值太大了?还是输出电容容量太大了

网友:
输出加个假负载电阻

网友:
有个零点几伏的失调电压,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要有个小负载的

网友:
输出并联个电阻,再看看

网友:
100的电源,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什么也沒说,别人怎么帮你诊断?

没加辅助电源

网友:
加个假负载,可能是滤波电容电没放完

网友:
说的太笼统,别人怎么跟你分析

网友B:
应该是缺假负载电阻或太大。

网友:
接个假负载就好了,不过不建议这样改。线性电源也不贵,尤其二手的。

网友:
你看看你的图片发的什么

网友:
改了两个,真心不耐用,测试时用电阻丝怎么都正常,但是实际用用就烧MOS,还不如直接二手的线性电源,或者加装电源模块来得更稳定。

网友C:
输出并联个大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并联个大功率电阻

并个大功率电阻是可以降下来,但是无端端的就被吃掉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缺假负载电阻或太大。

原机带的假负载电阻没动,还有,五伏以上都很好,就是到五伏下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缺假负载电阻或太大。

用的原机负载电阻,没改。现在在输出并了个继电器线圈,能调到1.5了,反正再小的电压也用不到了,就这样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