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张4G的TF卡开了狂暴模式了吗?

楼主(2023-04-29):
从电脑往一个唱歌小兔子拷一些儿歌,但拷完后插入小兔子里播放时却没有新拷的歌曲,重新将卡插到电脑,发现拷入的东西全都不见了,TF卡里只有自带的东西。又试着拷入一些东西,拨出后重新插电脑,发现拷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卡也无法格式化,但插在兔子里可以正常使用,也可以测速读、写均在60MB/左右,这是坏了吗?

小兔子

TF卡

容量

测速

网友:
卡坏了,写不进去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写保护,直接就写不进去。

网友:
卡本身就不稳定的类型,强制做了写保护

网友A:
应该是加密卡 ,网上搜唱戏机加密卡试试

网友B:
这种情况就是卡写入寿命到了,自动开启写入保护了,无法再次写入数据,原有数据也无法删除,格式化什么的也都没用了,我有好几张卡都是这样报废的,基本都是用在监控上的卡,写入太频繁了,寿命耗尽了

网友:
确实看着像是芯片写保护了

网友:
TF卡出现写保护就是已经坏了,我有好几张卡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6速的卡能有60MB/s?这卡本身就有问题啊,一般有个20MB/s就不错了,估计是TLC或QLC开成SLC或MLC,寿命大大的缩短了,不能写只能读

网友:
小兔子看起来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就是卡写入寿命到了,自动开启写入保护了,无法再次写入数据,原有数据也无法删除,格式化什么的也 ...

这种卡哪有什么写入哟,一般就是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加密卡 ,网上搜唱戏机加密卡试试

这个应该不是加密卡,里面的文件显示正常也随便拷,就是无法格式化,十有八九坏了,还有一张点读笔里面的4G TF卡,显示成32MB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是卡坏了。

网友:
不是什么正经卡,写保护了

网友:
卡的问题,不用换了,继续听原歌吧

网友C:
需要使用加密软件加密才能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使用加密软件加密才能播放

不需要,卡里面的歌就是普普通通的MP3,随便拷出来随便播放。现在已经把里面的内容拷到一张新卡插到小兔子里正常使用,这张可以扔了。

网友:
突然想到金士顿的卡,记得是终身保修的啊,就是哪里去换啊?

网友:
估计卡坏的可能性很大,换一张吧,也不贵。

网友:
应该是寿命到了吧,小兔子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