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笔记本电脑简单清理灰尘

楼主(2023-04-29):
拆个笔记本电脑简单清理灰尘

天气开始热了,拆开清理下简单灰尘

笔记本

外壳

风扇

风扇

主板

清理

清理

清理

清理

清理

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

清理

完成

完成

网友:
好多热管,配置不低吧

网友:
你看外壳就知道配置不低

网友:
都是全能选手,啥都会

网友:
清理一下可以活力全开。

网友:
看起来也不是很脏。

网友:
我的也要拆了,还没买散热硅脂

网友:
拆都拆了,不换一下硅脂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A:
充分发挥diy精神,改个水冷吧,这样你的风扇就成摆设了

网友:
气泵吹,电子清洁剂呲,软毛刷,我选择一次性软毛牙刷

网友:
这电脑的电源适配器应该也不小吧

网友:
我在笔记本电脑下面加个散热底座风扇直吹,风扇进风有80目防尘网,可以阻挡大部分毛絮灰尘。
机身里面的进风孔是100目防尘网,我觉得很容易堵塞还不容易清洁,外置更好。
现在南桥(?)都是裸奔了吗,温度不会上升到80度?

网友:
我的从未清过

网友:
一年清理一次,依旧还是脏,没有办法

网友:
清理的挺干净, 笔记本看着不 错

网友B:
是不是清理的不彻底,热管都没拆

网友:
蓝天的准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清理的不彻底,热管都没拆

散热硅脂没有买,电脑才用2年多,简单清理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分发挥diy精神,改个水冷吧,这样你的风扇就成摆设了

不折腾了,越折腾越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