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IFTTT控制智能插座开关有时候会失效,正在考虑自己做一个URL控制的开关

楼主(2023-04-29):
手机上设置了Automate+IFTTT+TP-Link智能插座,实现手机充电到了80%自动停止

不过发现IFTTT链接TP-Link经常会失效,每次出现异常就要去IFTTT网站检查一次,实际什么也没有做,就是登录进去检查日志,断开连接,重新链接,然后就莫名其妙好了

这样的故障出现过三四次了,也是一种烦恼

现在就考虑自己做个属于自己的插座,替代IFTTT+TP-link智能插座,
手机上还是用Automate, 通过URL控制自己制作的插座开关

我手头买了ESP32, 就是还没有开始学
还有拆机的继电器不过是12V的,供电是一个小问题

网友A:
还是直接使用成品方便,功能和效果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使用成品方便,功能和效果有保证。

手头买了不少智能插座了,不同牌子的,可只有TP-Link支持IFTTT,

现在很想绕过ifttt, 有什么办法推荐么?

如果Automate能够跟智能插座直接沟通就方便了

网友B:
个人建议,不是特别专业的。
直接上涂鸦平台,多年前我就预言涂鸦最稳定,经历了时间的洗礼,确实是涂鸦平台最稳定。

智能家居,我只信赖涂鸦,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不是特别专业的。
直接上涂鸦平台,多年前我就预言涂鸦最稳定,经历了时间的洗礼,确实是涂鸦平 ...

我发现,我手头的CE smart牌子的智能插座,就是用了tuyaus.com,看名字像是涂鸦美国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不是特别专业的。
直接上涂鸦平台,多年前我就预言涂鸦最稳定,经历了时间的洗礼,确实是涂鸦平 ...

第一次接触涂鸦,翻了一下,大量文档需要读一下,看看怎么下手做第一个属于自己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不是特别专业的。
直接上涂鸦平台,多年前我就预言涂鸦最稳定,经历了时间的洗礼,确实是涂鸦平 ...

看到现在,对涂鸦开发平台有个基本的印象,但是好像涂鸦没有给URL接口,

我需要的是URL控制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现在,对涂鸦开发平台有个基本的印象,但是好像涂鸦没有给URL接口,

我需要的是URL控制开关 ...

可以想办法转一下。不然没太合适的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想办法转一下。不然没太合适的用的了。

如果极度简化,我不需要手机app控制, ESP32写代码处理http请求,不需要其他复杂代码,也就不需要涂鸦平台了

楼主:
网上找了一段ESP32 web server 代码,控制LED开关,实现了我的基本要求,只要把LED换成继电器,就好了

#include <WiFi.h>
#include <WebServer.h>

/*Put your SSID & Password*/
const char* ssid = " YourNetworkName";  // Enter SSID here
const char* password = " YourPassword";  //Enter Password here

WebServer server(80);

uint8_t LED1pin = 4;
bool LED1status = LOW;

uint8_t LED2pin = 5;
bool LED2status = LOW;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delay(100);
  pinMode(LED1pin, OUTPUT);
  pinMode(LED2pin, OUTPUT);

  Serial.println("Connecting to ");
  Serial.println(ssid);

  //connect to your local wi-fi network
  WiFi.begin(ssid, password);

  //check wi-fi is connected to wi-fi network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ial.print("Got IP: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erver.on("/", handle_OnConnect);
  server.on("/led1on", handle_led1on);
  server.on("/led1off", handle_led1off);
  server.on("/led2on", handle_led2on);
  server.on("/led2off", handle_led2off);
  server.onNotFound(handle_NotFound);

  server.begin();
  Serial.println("HTTP server started");
}
void loop() {
  server.handleClient();
  if(LED1status)
  {digitalWrite(LED1pin, HIGH);}
  else
  {digitalWrite(LED1pin, LOW);}

  if(LED2status)
  {digitalWrite(LED2pin, HIGH);}
  else
  {digitalWrite(LED2pin, LOW);}
}

void handle_OnConnect() {
  LED1status = LOW;
  LED2status = LOW;
  Serial.println("GPIO4 Status: OFF | GPIO5 Status: OFF");
  server.send(200, "text/html", SendHTML(LED1status,LED2status));
}

void handle_led1on() {
  LED1status = HIGH;
  Serial.println("GPIO4 Status: ON");
  server.send(200, "text/html", SendHTML(true,LED2status));
}

void handle_led1off() {
  LED1status = LOW;
  Serial.println("GPIO4 Status: OFF");
  server.send(200, "text/html", SendHTML(false,LED2status));
}

void handle_led2on() {
  LED2status = HIGH;
  Serial.println("GPIO5 Status: ON");
  server.send(200, "text/html", SendHTML(LED1status,true));
}

void handle_led2off() {
  LED2status = LOW;
  Serial.println("GPIO5 Status: OFF");
  server.send(200, "text/html", SendHTML(LED1status,false));
}

void handle_NotFound(){
  server.send(404, "text/plain", "Not found");
}

String SendHTML(uint8_t led1stat,uint8_t led2stat){
  String ptr = "<!DOCTYPE html> <html>\n";
  ptr +="<head><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 user-scalable=no">\n";
  ptr +="<title>LED Control</title>\n";
  ptr +="<style>html { font-family: Helvetica; display: inline-block; margin: 0px auto; text-align: center;}\n";
  ptr +="body{margin-top: 50px;} h1 {color: #444444;margin: 50px auto 30px;} h3 {color: #444444;margin-bottom: 50px;}\n";
  ptr +=".button {display: block;width: 80px;background-color: #3498db;border: none;color: white;padding: 13px 30px;text-decoration: none;font-size: 25px;margin: 0px auto 35px;cursor: pointer;border-radius: 4px;}\n";
  ptr +=".button-on {background-color: #3498db;}\n";
  ptr +=".button-on:active {background-color: #2980b9;}\n";
  ptr +=".button-off {background-color: #34495e;}\n";
  ptr +=".button-off:active {background-color: #2c3e50;}\n";
  ptr +="p {font-size: 14px;color: #888;margin-bottom: 10px;}\n";
  ptr +="</style>\n";
  ptr +="</head>\n";
  ptr +="<body>\n";
  ptr +="<h1>ESP32 Web Server</h1>\n";
    ptr +="<h3>Using Station(STA) Mode</h3>\n";

   if(led1stat)
  {ptr +="<p>LED1 Status: ON</p><a class="button button-off" href="/led1off">OFF</a>\n";}
  else
  {ptr +="<p>LED1 Status: OFF</p><a class="button button-on" href="/led1on">ON</a>\n";}

  if(led2stat)
  {ptr +="<p>LED2 Status: ON</p><a class="button button-off" href="/led2off">OFF</a>\n";}
  else
  {ptr +="<p>LED2 Status: OFF</p><a class="button button-on" href="/led2on">ON</a>\n";}

  ptr +="</body>\n";
  ptr +="</html>\n";
  return ptr;
}

楼主:
这段代码复制后,仅仅修改ssid和password就顺利运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极度简化,我不需要手机app控制, ESP32写代码处理http请求,不需要其他复杂代码,也就不需要涂鸦平 ...

ESP32写代码处理http请求,没有任何问题。
关键是这个方法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在家庭内部使用
没有公网IP,不能在外操作。

我搞自己的平台好多年了,看我的帖子,我介绍了我家整个的智能家居系统的架构。
如果你就打算做着一个插座,那就插座直接处理URL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如果设备多了,还是需要平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