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不要买杂牌LED

楼主(2023-04-29):
应该是从值得买上看到推荐后买的,很便宜,然后今天发现不亮了,拆开发现里面就这么几个原件,两个掉了了好像是电阻吧
太垃圾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是高科技,集成度高。

网友:
反正便宜,坏了又换,买名牌一个要买好多个

网友:
高温引起的,估计超功率使用。

网友:
现在集成度很高了,一个芯片两三个外围就能用了。

网友:
主要是大品牌的溢价高的离谱,这总led只要自己能换就算一次多买几个留着备用都比买大品牌的合适

网友:
不管什么牌,只要不是加了配重块,同功率重的就是散热面积大,哪工作温度就低很多。如果主动散热哪温度更低。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没说错的

网友:
非常赞同楼主的倡议,不能买杂牌的产品

网友:
自用LED灯还是买好点的靠谱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一个名牌好几个杂牌
总体使用时间差不多
省掉心烦和更换成本

网友:
就这三原件不会频闪

网友:
10元一个与一元10个是有区别的。

网友:
电容也沒有一个太省了

网友:
用手机摄像头一照,就能看出频闪厉不厉害,基本可以判断质量的好坏

网友:
用贴片电阻做限流,结果电流大,温度高,时间长了焊锡都融化了。260+度以上了。。。容易造成火灾。

网友:
这种已经不叫杂牌,直接叫劣质LED。

网友:
品牌的灯还是杂牌的灯,关键还是灯珠,以及功率控制,温度控制。

杂牌的灯珠都不会好,再加只求亮度,超功率使用,温度就算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寿命也不会高。

我家16年装修在京东2000买了10个佐凡的灯,装在客厅卧室等地方。
除了在保修期内两个驱动坏了免费发新的过来自己换新修好外,其他都一切正常。

而妹夫家灯具城买的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灯,已经大半坏了换新的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是都图便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