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主控STC15F104,传感器DHT20,0.8寸LED显示的温湿度计

楼主(2023-04-29):
使用STC15W104单片机采集DHT20温湿度数据,用0.8寸LED做显示输出,由于使用了TM1638做显示输出驱动,所以可对亮度做一键调节,以适应环境光线。

网友:
管脚兼容的STC8G1K17A-36I-DIP8/SOP8, 有硬件 I2C/SPI, 串口,10位ADC,  比较适合 个人 DIY
STC8G1K08-38I-DIP16/SOP16, 有硬件 I2C/SPI,  双串口,10位ADC, 比较适合 个人 DIY
STC8G1K08-38I-DIP20/TSSOP20, 有硬件 I2C/SPI,  双串口,10位ADC, 比较适合 个人 DIY

网友A:
背后的粗铜丝是支架吧,还以为是什么传感器呐。

网友:
加个外壳,效果更好

网友:
电热水龙头温度显示,怎么会很简单,数码管+单片机+热敏电阻

网友:
有大电流LED数码管自动刷新的STC8H2K64TL-45I-LQFP48/32可以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后的粗铜丝是支架吧,还以为是什么传感器呐。

平衡传感器

网友B:
附件里面有C程序吗?

网友:
直接帖代码吧,应该不会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里面有C程序吗?

是的,包含全部

网友:
建议玩本坛共享的这个电子琴,STC8H4K64TL, 触摸按键,大电流自动刷新LED数码管,NTC热敏电阻测温

触摸电子琴从无到有心得分享——基于STC8H4K64TL(1)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一个芯片搞定

网友C:
加个8025就是个时钟了,再加个蜂鸣器就是闹钟了。

网友:
还好不贵系列

网友:
1个 STC8H4K64TL-45I-LQFP48/32, RMB2.5, RTC/大电流LED数码管,12位ADC+热敏电阻测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8025就是个时钟了,再加个蜂鸣器就是闹钟了。

加个8266可以wifi对时,加个gps模块可以卫星对时和显示车速

网友D:
我买成了AHT20,太鸡儿小了,咋焊接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成了AHT20,太鸡儿小了,咋焊接呢老哥

热风枪吹。

网友:
做的很规整,我也喜欢用这个单片机捣鼓一些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