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SONY ICF-C111钟控收音机按键说明

楼主(2023-04-29):
SONY 钟控ICF-C111

孩子读书早,想要个晚上能够显示时间的闹钟,网上看了看,发现新的贵,也不喜欢,
自己还是喜欢以前的款式,二手40不到购入这款,还是满意的,清理下外壳,本想拆开,发现有点紧,
没有什么问题就不拆开了,自己简单摸索下,功能还是不了解,有没有人有这款说明书

正面

上面

底下

拆开前面外壳

自己整理的说明书

楼主:
有谁有说明书,万分感谢,或者拆机图片

网友A:
40不到的索尼收音机不错。

网友B:
只要时钟准确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这玩意儿很多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不到的索尼收音机不错。

是了,买个新的,还不如买这个,还带收音机,质量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时钟准确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这玩意儿很多不准的

目前使用还可以

网友C:
这外壳塑料是老化变黄的吗?

网友:
牌子货,还不错。

网友D:
电池9V的,准备直接插电源吗?

网友E:
看着不错,如果时钟不准,试试改r8025。

网友F:
看后面电压标识是120V 60HZ的,应该是美国那边过来的洋垃圾,这个收音钟靠交流频率采样,我们这边电压是50HZ的,在CN用时间不准的,不如买个LED钟,网上大把好看又好用的LED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外壳塑料是老化变黄的吗?

原来就是这个颜色,还有红色,白色,黑色。某鱼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9V的,准备直接插电源吗?

电池9V是储存时间记忆的,220V直接插着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如果时钟不准,试试改r8025。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后面电压标识是120V 60HZ的,应该是美国那边过来的洋垃圾,这个收音钟靠交流频率采样,我们这边电压是50H ...

是吗,刚刚到手,反正不贵,用用看

网友:
旧手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
估计时钟芯片是LM8560,时钟基准是靠市电频率,改不了8025.

网友:
物美价廉,非常实用。不错!

网友G:
手头有一台类似的,但正如坛友所说的其准确度取决于电网频率,要求不高还是可以的,夜间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头有一台类似的,但正如坛友所说的其准确度取决于电网频率,要求不高还是可以的,夜间效果不错。

不错,感谢分享,爱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