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墙上的两齿插座插不进插头

楼主(2023-04-29):
如题,墙上的两齿插座中的塑料盖孔片失活(三孔部分正常),用尽吃奶之力都插不入插头,我用妙法10秒修复。

方法一文钱都不值,就是在每个挡片上加几滴衣车油再插,非常顺利。

网友A:
怎么修复的,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复的,没下文了。

芝麻开门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把它拔掉就解决了。。。。

网友:
其实这种带保护门的有技巧,上下摇动往里插

网友:
这是换了一个插座吗

网友:
重买解决100% 问题。
安全门这种活动部件,按理应该要用高硬度且自润滑的POM类塑料才能耐用十年,最低限度也要加点润滑脂。结果大部分厂家都是希望用户插坏了换新,用最差的ABS且不加润滑。

网友:
这种门本来就是从下向上翘的,所以插头向下斜插最轻松。
如果还是卡,门上上点黄油,只能一点点,擦一点点。

网友:
如果是长期使用的话,把挡板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复的,没下文了。

在每个挡片上加几滴衣车油,再插就很顺利了。

网友:
用铅笔涂涂就好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我一般是把弹簧剪短,或活动盖上开槽

网友:
我非常痛恨这种挡板,要不就把挡板拆掉,要不我就用起子加榔头

网友:
没看出滴哪里

网友B:
衣车油是什么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衣车油是什么油?

缝纫机,又叫衣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