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淘到好货。剪线+切割的罗技G413机械键盘

楼主(2023-04-29):
结果到手发现没切割到主板,有点意外。本来当料板用,没想到可以直接用。键盘有USB接口,可以直接做成热拔插方式的。

楼主:
这种G轴不好弄。还有就是这主板的焊盘比较小,容易损坏,拆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A:
图有点小,电脑端建议将图片调整为2000px分辨率再上传,尽量使用.jpeg格式。

网友:
要是没键帽,配键帽比买键盘还贵

网友:
很幸运哈,怎么说也是罗技的,比一般牌子的强多了

网友:
比一般牌子的强多了

网友:
当年差点入手这个欧姆龙轴的413,也幸好是没拿下,这个轴口碑太差了,完全比不上当时的樱桃轴

网友B:
运气真好,比我的K845强多了,我的都切了一半了。

网友:
运气真好啊,羡慕楼主

网友:
这种键帽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有点小,电脑端建议将图片调整为2000px分辨率再上传,尽量使用.jpeg格式。 ...

我手机拍的图,容量没超,就是上传失败。有朋友说是分辨率太高了。

楼主:
键盘帽淘了一大包,居然没有一个ESC和CTRL键,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真好,比我的K845强多了,我的都切了一半了。

的确少遇到,主板完好,一根线都不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有点小,电脑端建议将图片调整为2000px分辨率再上传,尽量使用.jpeg格式。 ...

图片已放高清图。同一个手机,之前的图上传失败,现在可以了。

网友:
运气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