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2扭力环拧不到底是什么毛病

楼主(2023-04-29):
刚买了个大有5282,可发现扭力环拧到22档就拧不下去了,一共有23档啊,这是啥问题

网友:
要能拧到这里才对,你这估计是扭力环安装错位了

倒过来拧看能到哪里

网友:
换货吧,你这肯定有问题

网友:
同楼上,质保期间赶紧退换货

楼主:
搞好了,大有客服指导打到低扭力然后打螺丝达到扭力打滑,咔咔两下就归位了,好像是这玩样的设计缺陷,换货也没用,搜了下挺普遍的问题!22和23档超出扭力范围就会如此,哈哈,客服支支吾吾应该是心知肚明,也可能是一种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