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mi路由器AC2100过保了,值得折腾换固件么

楼主(2023-04-29):
红米路由器AC2100过保了,网上评论说官方固件不能打开160Mhz频宽,不知真假,值得折腾刷bread换固件么

网友:
必须折腾下才行

网友:
这货 不就是替代K2P 用来刷机折腾的吗

网友:
折腾来折腾去还是原厂固件好用,我觉得用无线的都是这样

网友:
刚80块出了一个

网友:
折腾来折腾去,无非就是一个爱好,不刷不舒服。

普通用都差不多

有特殊需求,只能刷机

网友:
曾经也玩过几年路由器,买了不少的路由器,刷过来刷过去,总结一句话:如果是普通家用,无特殊需求,还是原厂固件吧。

网友:
正常是4✘4的5g但是4✘4的手机设备很少,如果有160MHz的AC设备就刷吧,没有就算了。

网友:
卖掉,换360 T7可玩性高

网友:
我的买来就刷固件了!

网友:
这么问就说明没必要折腾,如果真的有需要,应该已经折腾过了

网友:
诶,我手上的路由器太稳定了,不好去折腾

网友:
原厂的稳定,换固件可玩性高,各取所需

网友:
这个我买了好多台,新的就刷机,刷了才能满血

网友:
原厂的稳定,

网友:
刷了一遍回原厂了,原厂固件新升级的固件还有无线中继选项,省得设置了

网友:
别折腾了,还是原厂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