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五一就是要劳动-装个显示器支架

楼主(2023-04-29):
家里的显示器底座很占位置(其实是地方小),于是网上淘来一套壁挂显示器支架,今天给它装起来。
打孔,10mm的,这是这个1焦耳动力电锤最大支持的钻头了。

电锤就是之前在小黄鱼上淘来的,卖家说是坏的,其实是电源不匹配,锂电池处于亏电状态,当然不能用了,我再淘了个电源就能用了。

上好四颗螺丝固定好

然后再装上显示器就完成了,这样显示器下就不会跟键盘或者加热垫干涉了。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挂在墙上,不占用桌面的面积,实用

网友C:
显示器看着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工具买来就是要用的,1焦耳的动力确实有点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在墙上,不占用桌面的面积,实用

挂着的好处就是腾出底下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看着不小啊。

大概是23-24寸的吧,不是我的,没注意,只知道分辨率是1920*1080的。

网友D:
这货挺轻的打小孔不赖,多少钱到手

网友E:
我是闲鱼淘的那种支架,用起来还行吧
但是我桌子是真的干净不了的,全是diy各种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挺轻的打小孔不赖,多少钱到手

50包邮,本以为要折腾下,没想到是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闲鱼淘的那种支架,用起来还行吧
但是我桌子是真的干净不了的,全是diy各种零件 ...

我的桌子也干净不了,这是我夫人的桌子,啊不对,在家里没我的桌子。

网友:
不占用桌面的面积,实用

网友:
基本上我都是拿东成12V锂电钻+三角钻头就能搞定了、

网友F:
电钻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我建议各种线缆走显示器后面过,挂在显示器支架上,进一步节省桌面空间

网友:
玩游戏好搭档

网友G:
楼主支架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我还以为能动的,这样固定的倒是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钻是什么牌子的

宜家里可以找到的,费克沙(FIXA)。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支架多少钱买的啊

23元钱淘宝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