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KITZ北泽电动球阀

楼主(2023-04-29):
工厂里淘汰的电动球阀,时间长了漏了,球头磨损后关不住了,拆机的旧货不能用。。。。
给大家看看乐呵一下~
两边的尼龙密封圈夹住中间的球头,时间长了都磨损的。拆机的旧货不能用。。。。

网友A:
尼龙的没有陶瓷的耐用!

网友:
这个新的多少钱一个啊?搞上几个就可以一键切换管道回路了

网友:
换胶圈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

网友:
这种结构的球阀本来就不适合频繁开闭,每次动作都会磨密封圈,时间长了就磨损封不严了。需要频繁开闭的场合还是电磁阀靠谱,里面没什么摩擦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的没有陶瓷的耐用!

关键是中间的球头也磨损了。。。。。。

网友:
这种都不便宜,比电磁阀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龙的没有陶瓷的耐用!

没见过陶瓷球阀

网友:
这阀做工不错,还是316不锈钢的,价格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
可惜了,换两片聚四氟乙烯垫片还能继续用,316不锈钢的想坏都难。

网友:
我用的是三通电动铜球阀,有5年多时间了,控制太阳能和燃气热水器水管切换。

网友:
看外观还非常新,怎么就坏了?

网友:
换垫圈或加上垫圈增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