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TH58TFT0WHLBAEF颗粒问题

楼主(2023-04-29):
诸位大佬请教个问题:拆了个联想的固态,颗粒是H58TFT0WHLBAEF,8ce,ID:983A98A376D1,能不能做U盘?

网友A:
铠侠16G tsop   查ID

网友:
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铠侠16G tsop   查ID

BGA272 的,

网友B(2023-06-09):
这个应该是联想拆机建兴的128G,M2的盘子。故障率超高。我拆过两片做U盘,用的3268,272版,速度还行。

网友:
可以,128G的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联想拆机建兴的128G,M2的盘子。故障率超高。我拆过两片做U盘,用的3268,272版,速度还行。 ...

用的那个版本软件开的卡?我总是开卡失败。

网友(2023-10-07):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联想拆机建兴的128G,M2的盘子。故障率超高。我拆过两片做U盘,用的3268,272版,速度还行。 ...

请问有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