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微波炉摆乌龙了

楼主(2023-04-29):
邻居送来一台微波炉,说是正在用的时候听到里面炸了,动静很大的那种,然后就没反应了。

拆开看了一下,保险和温控开关都坏了,手头没有,网购,一周后到货了,装上,万用表测量没有短路,插电试机正常,准备加热东西试试,一开门,跳闸了。
继续检查,炉门开关的第三个微动开关已经粘死了,继续网购,又等一周。到货换上,试机,开门的时候又跳闸了,继续检查,联动开关顺序不对,造成了保护性的短路,这个可就不好整了,只好把第三个开关的插簧拔了,再试机,漏电跳闸了,再查,石英管有一根断了,继续网购,又等一周。到货装好,不敢直接试机了,连夜制作了一个维修插座,再试机,开门不跳闸了,面板操作正常,放一杯水试试,微波启动的瞬间,灯光亮了,微波炉没反应。还有短路?
继续查,高压变压器、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都正常。陷入绝境了。
高压变压器的初级电阻2欧,突然反应过来,这个电阻比灯泡小多了,灯泡亮起来不是正常的嘛
大胆直接试机,一切正常!
微波炉就不发照片了,发一下连夜做的维修插座吧。

网友A:
维修插座是木头的?不像仿木纹.....

网友:
搞维修闹乌龙的事常有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维修插座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插座是木头的?不像仿木纹.....

木制的,红酒盒子改的。

网友:
这是什么盒子?感觉灯泡裸露容易碰坏,将灯泡放里面,留个洞能看到灯泡就行了

网友:
俺也搞了一个维修插座,但白炽灯泡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网友:
维修灯泡根据实际调整灯泡功率,

网友:
下次更改就行了

网友:
灯一亮有红酒味

网友:
82年的拉菲喝完,包装木盒再利用!

网友:
你这个微波炉修了好几个周,想用微波炉的急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插座是木头的?不像仿木纹.....

应该是红酒盒子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这维修插座不错

网友:
这个维修插座做的挺漂亮的啊

网友:
维修插座不错,我的就是两根线连一个灯头

网友:
这维修插座看起来很高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