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小马达是220V的还是120v的。谢谢!

楼主(2023-04-29):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小马达是直流220V的还是直流120v的。谢谢!

此电机前面是轴承的,后面因有风扇叶遮挡看不见,应该也是轴承的吧!
电机上标有下面字样:

GRS-7912NFGL -2180/122

120V F/Y R221214

楼主:
请看一下这个小电机是直流220v的,还是直流120v的。

网友:
上面不是标的120伏吗?肯定是直流

网友:
应该是120v吧

网友:
7912有DC 120V和DC 220V的版本。  既然打刻出现120V标志,那就配120V就好了。

楼主:
谢谢朋友门!我让店家骗了,其介绍号称是直流230v,图片也是230v,但发来的是120v。

网友:
看标签是120v的

网友:
豆浆机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门!我让店家骗了,其介绍号称是直流230v,图片也是230v,但发来的是120v。 ...

直流230V,怎么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230V,怎么用啊?

加个整流桥就能用了呗,甚至都不需要电容,一般店家送个整流桥的

网友C:
上120能用就是120的   上220不冒烟就说明是2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120能用就是120的   上220不冒烟就说明是220的

这个方法好

网友:
120v写的很清楚

网友:
拆开重新绕线圈改成20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个整流桥就能用了呗,甚至都不需要电容,一般店家送个整流桥的

那你先用可控硅调压,然后桥式整流。电压可以低的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用可控硅调压,然后桥式整流。电压可以低的直流

半桥整流可否?如不加滤波电容,理论上可行,过两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230V,怎么用啊?

市电加整流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120能用就是120的   上220不冒烟就说明是220的

好办法!冒烟后重绕线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