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帮忙看看那种款式实用点

楼主(2023-04-29):
准备买个牧田的非冲击起子机玩玩,感觉还是不带冲击的适合家用。
下面分别是df030和df033,大家帮忙看看哪种样式使用会舒服点。

楼主:
去五金展现场试了下,032这种手感好点

网友:
都买,反正我是两种都买了。第一种握持舒适但重些,扭力大,续航长。第二种轻便,扭力小些。

网友:
感觉第一个好

网友:
买大吧!大比小好

网友:
实际家用还是小的好用 轻便

网友:
家用,轻量级使用,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家用便宜点的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032好,无刷声音好听拿着还舒适,从030升级到高壹无刷感觉效果不错,以前030两电一充也600多,喜欢牧田就直接032一步到位。

网友:
都买,我更喜欢17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