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个粘的牢固的硬胶

楼主(2023-04-29):
几个螺丝孔都开裂准备补一下AB胶操作时间太短做最后打算 ,这几个胶都用了但是都是软的,合众200说5分钟初固但还是比较稀的那种状态24小时还是比较软,100是黑色以前用来填打孔还没注意现在发现就像橡胶一样是软的……一抠就掉了一撕就开。农机胶应该是硬的我这还是没有AB胶的硬度又买了个拖拉机牌的还在路上,卡夫特3吨刚到试了固话比合众200快同样时间的话比较硬一点24小时后再看看

楼主:
都是昨天晚上9点多调的,第一张合众200软的随便对折一撕就开垃圾,第二张卡夫特3吨已经硬了又一定的韧性对折比较费力,现在对合众的胶没好感了,以前用AAA也是很久都不干固化剂比例给多点还是没鸟用,卡夫特用过几种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环氧树脂失败,还要AB胶上了

网友A:
真正够力的,还是要用铁丝做筋,热熔补同种材质,这样强度最高。

网友:
热风枪吹胶条

网友:
502     或者铸工胶

网友:
受力部分,肯定还是得用铁丝或铜丝加固之后再粘

网友B:
卡夫特的铸工胶用量大,厚度足才能够保证强度,如果只有薄薄一片,反而很脆弱。

网友C:
我用过的硬胶国仕邦G8600最好,比502强很多

网友D:
看你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再选用对应的胶水,如果是PVC的材质,用粘PVC水管的胶试试,非常牢固。

网友E:
弄个二合一胶得了

网友F:
要承力建议用钢丝补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够力的,还是要用铁丝做筋,热熔补同种材质,这样强度最高。

太小比较难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承力建议用钢丝补强

不太受力,这样也能用,5毫米长度弄好了也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二合一胶得了

最后的选择了,先试试手里有的吧,介绍合众200是硬胶,吹牛逼了

楼主:
小件难操作哦,5毫米的裂吹大意了就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夫特的铸工胶用量大,厚度足才能够保证强度,如果只有薄薄一片,反而很脆弱。 ...

铸工胶大量补个眼什么的还行,用过来补大面积的就很脆了一撞就噶,先试试手里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再选用对应的胶水,如果是PVC的材质,用粘PVC水管的胶试试,非常牢固。 ...

AEG电动起子外壳,这个是PC+A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的硬胶国仕邦G8600最好,比502强很多

以前一直用ergo5800,20多一瓶用得少每次用到一半就干了一年左右,备了一瓶5400,,平时就用淘宝2块钱的油性焊接剂用着也还不错

网友G:
我一般是用电烙铁把塑料热熔修补必要时加些硬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是用电烙铁把塑料热熔修补必要时加些硬塑料。

烫了再修复原样太麻烦也太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