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橙橙银金绿,这个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3-04-29):
一个48V的电源烧了,想修好,这个橙橙银金绿,查不到,第三环怎么会是银色的,这个怎么读啊, 绿旁边那个是金色的,不是棕, 图片拍的不明显

电阻是在 R15的位置,   短路的有整流桥UG4KB60    jcs12n65ft     烧的保险, 加上这个电阻就4样

网友:
橙橙银金绿,阻值0.33Ω

网友A:
貌似现在色环有点乱标,正规的标法,第三环不可能是银色,应该是白色。如果是橙橙白金绿就是33.9Ω±0.5%,如果是橙橙白棕绿就是3.39K±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现在色环有点乱标,正规的标法,第三环不可能是银色,应该是白色。如果是橙橙白金绿就是33.9Ω±0.5%, ...

问题是第三环是银色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也不能算白色吧

网友B:
0.33欧 保险。电源可能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
是不是电阻外皮烧了

网友:
银色是内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3欧 保险。电源可能还有其他故障。

整流桥UG4KB60    jcs12n65ft   保险  这3个没拍, 加上这个电阻就4样

楼主:
银色不是内皮啊,就是正常的第三环颜色,

网友C:
0.33欧,应该叫电流采样电阻更合适一点。

网友:
0.33欧应该是mos管脚采样电阻,它挂了mos管、整流桥、保险管、电源芯片难以幸免。

网友:
0.33是很重要的采样电阻。不能随便替换。

网友:
高压一波带走,修好都存在暗病

网友:
不会去掉一环呀,点33,换时功率加大

网友:
现在的厂家生产品控不严

楼主:
引用 网友C:
0.33欧,应该叫电流采样电阻更合适一点。

第三环银色,怎么算出来0.33

网友:
查了半天,第三环没有银色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取样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环银色,怎么算出来0.33

这种第三环是银色的,按四环电阻来读。33X0.01(银色),取后一环表示这种电阻是小感或接近无感线绕电阻。经验多了,按电路位置一眼就猜得出来它是多大的,是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