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闲鱼上捡漏unt413a,捡漏失败,错按reset键过长,CPU烧了没救

楼主(2023-04-29):
在闲鱼上捡漏unt413a,捡漏失败,错按reset键过长,CPU烧了没救

卖家说:unt413a尸体机,买回来准备刷游戏,插上双头线,错按reset键过长,灯是不亮了,应该是烧了板,然后拆开看看,不会弄了,当拆件的了。

结果我尝试去捡漏,USB短路,拆了所有的,电源六角芯片。发现是vcc_短路了。
找到了短路的一项其他恢复电源六角芯片。插电CPU微微的发热。
刚开始拆运行内存(运行内存是好的),还是有短路。拆了CPU就不短路了。
只能当料板了

按reset键过长会导致CPU烧毁????????疑惑了!!!!!!!!!!!

网友:
表示LZ还是太年轻,在金钱利益面前,什么人的话都不可信

网友:
按reset键过长,
不太可能会导致CPU烧毁。

网友:
按reset键烧机,闻所未闻。

网友A:
不太可能吧,是不是cpu是别的型号,不支持线刷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吧,是不是cpu是别的型号,不支持线刷导致的

S905L3A

网友:
按reset键会烧机,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S905L3A

好吧,楼主还要吗?我收来研究研究

网友:
我烧了个403a  也是s905l3a

网友:
很可能是碰巧了,长按复位键怎么会烧CPU?

网友:
reset键是忽悠你的,严格的说,这就是自毁开关!

网友:
也许有可能,只有坏了是真的

网友:
拆开上图给大家看看,也许没烧还有救

网友:
我刷311-1A ZG的 不打勾 就烧运存    游戏系统还能用  进电视系统死机重启 花屏 故障N多  最开始以为EMMC  换了N个解决不了  后来换了运存好用了

网友:
应该是短接刷机,找错地方了,导致烧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