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一下PD90W快充头测试

楼主(2023-04-29):
测试仪到货,不带PFC的经过测试支持的协议只有PD2,可诱骗出9V12V15V20V,经过自制负载仪带载9V12V15V均可达到3A,20V带载2.6A保护,看来还不算完全翻车

网友A:
20V带载2.6A就保护,这和那个标题差太远了吧,我都加入购物车了,还好没结算,这翻车翻倒臭水沟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V带载2.6A就保护,这和那个标题差太远了吧,我都加入购物车了,还好没结算,这翻车翻倒臭水沟了都 ...

也许带PFC的可以呢

网友:
这是测试PD头的还是负载的,还是U表的?

楼主:
更正下,因为不仔细两个口上次只测试了一个口,我这次又测试了下另一个口可以达到4.5A,道歉希望没有误导大家

网友B:
你测试的两个口都正常吗,90w要两路都正常才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的两个口都正常吗,90w要两路都正常才能输出

都能输出5V9V12V3A,只有一个口可以20V4.5A

网友C(2023-06-09):
2.6a保护是因为你用的线不带emarker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6a保护是因为你用的线不带emarker吧

楼主后来不是说了另一个口能4.5A,这种情况一般是这边口的协议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0V带载2.6A就保护,这和那个标题差太远了吧,我都加入购物车了,还好没结算,这翻车翻倒臭水沟了都 ...

单路45双路90没毛病啊你理解错误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单路45双路90没毛病啊你理解错误而已

45w只能给手机使用,65w就可以给电脑使用了,结果整出个45*2,这不就是翻车到水沟沟了吗(只是对我而言,笔记本维修 t-c电源用处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w只能给手机使用,65w就可以给电脑使用了,结果整出个45*2,这不就是翻车到水沟沟了吗(只是对我而言, ...

他这个单口可以输出90W的,2路输出之间有MOS切换可以并联单口输出的,这个协议芯片是定制的2口协议芯片之间有通讯,还多了一个MOS控制输出,用来控制是否并联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后来不是说了另一个口能4.5A,这种情况一般是这边口的协议芯片有问题吧 ...

那就应该是mos的问题了,本来单路就是45w的,通过mos切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单C口输出90W的吧?那个2.6A保护的口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有一个口正常就不算翻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