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我这里有根皮带断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找到同型号的

楼主(2023-04-29):
这个皮带是梅特勒天平自动门上面的,结果断了,发现很难找到这样子的,发现佳能打印机ts3180的小墨车上面皮带竟然几乎一样,这两种皮带怎么找到同款呢

网友:
这种型号的同步带不一定能找到

网友:
这么冷门不好找

楼主:
就是好难找同尺寸,主要不知道他是不是标准规格

网友A:
节距只有1.25mm或者1.27mm?
开口的还是整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距只有1.25mm或者1.27mm?
开口的还是整圈的?

开口整圈都可以的,因为中间有一段是固定皮带的,卡在那里就行,长了都可以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距只有1.25mm或者1.27mm?
开口的还是整圈的?

请问这种1.25或者1.27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距只有1.25mm或者1.27mm?
开口的还是整圈的?

打印机上面的皮带有这样的字

网友:
通过机器型号搜索试试吧。不要单看皮带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