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壳电源肯定比塑壳电源好么?

楼主(2023-04-30):
价格和功率相近的情况下,金属外壳除了散热好。和塑料壳还有什么本质区别么,用料或者方案上是否大部分相同。我看人家装监控喜欢用铁壳的
如过不考虑远距离调高电压避免减少压降供电的话是不是选塑壳的故障率更低?因为我看过不少维修视频,那个铁壳电源调电压的元件出问题导致电源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外壳成本就在那了,再加上更好的散热,一般来说肯定铁壳的好吧

网友:
散热肯定会好一些,还有屏蔽好一些,电磁波泄漏也少一些

网友:
感觉铁壳好点   瞎猜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用料带来效果差异更大

网友:
铁壳看着像工业产品。

网友:
塑料的成本低一些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用途,整体说来,铁壳的好些。像监控类的电源,一般都是24小时工作,而且很多是在室外工作,环境比较差,夏天的阳光暴晒的情况下,室外温度可以到60多度,塑料外壳的散热肯定不是那么好的。放在密闭的箱子里面和户外使用的电源,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首选正规的铁壳电源。

网友:
好电源不是铁壳,是铝或者是铝合金外壳,用来散热的

网友:
人不可貌相一样的道理

网友:
铁壳通常功率大,塑料壳防潮

网友:
觉得金属外壳的要好一些

网友:
也要考虑低压传输线路过长线损,距离近可以考虑大电源,距离远就220V传输用小电源

网友:
这重点不是服饰时尚潮流,不能单纯凭外衣论品质优劣,如果能这样决定电源品质,那你设计电源的心思就全用在衣着上了

网友A:
内部做工一样的情况下,肯定金属壳的比塑料壳的好。

网友:
那得看有没有三防需求

网友:
肯定不能这么简单比较啊,都要看使用环境。相对来说铁壳的散热较好,用起来稳定点,塑壳的就是防水性强

网友:
正品明伟还有用铝合金外壳

网友:
看各种需要,铁壳的散热好,安全性没有塑料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做工一样的情况下,肯定金属壳的比塑料壳的好。

我就是不知道内部,想看看有没有拆或者维修这类设备比较多的坛友说下普遍情况下,哪种类型用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