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问几个led驱动的外行问题

楼主(2023-04-30):
最近闲着没事,跟LED和驱动飙上了。

有几个外行问题发出来看看有没有专家解惑。

第一个问题,发现LED驱动,十有八九的电容都是斜着上的,
如果说一个是厂家做的随便,但问题是很少有正着的,
所以怀疑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百思不得其姐,
大家觉得真的是做的随意,还是有什么原因吗?

第二个问题:
想把这个修好,型号是40-120V,0.220A,JXC8933A的IC,
找到了PDF,但没有典型电路。
JXC8933A的厂家说明

不知道这个电感是多大的,大家觉得有救吗?
其实不值钱,就是闲着无聊想给修好。。。

网友A:
东歪西倒的电容大多数人工插件  那些全料贴片机的都比较正  加热后焊锡会动  会自动拉回比较正的位置

网友:
电感拆下来重新绕下

网友:
电容斜着也没啥关系

网友:
线圈数据得靠自己探索

网友:
非常详尽的PDF,典型应用、电感范围都有了。
第一个问题大家都回复了。

网友B:
这也值得修?

网友:
电容都是斜着上,是为了减少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歪西倒的电容大多数人工插件  那些全料贴片机的都比较正  加热后焊锡会动  会自动拉回比较正的位置 ...

正解。很多LED生产厂家都是小作坊

网友:
电感断成这样只能拆开,慢慢数圈重新绕吧

网友:
电感拆下断圈接上断头再绕回去,讲究点找铜线补上去掉的圈数

网友:
厂家说明里面有相关的计算公式,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值得修?

我是不会修

网友:
定能修好啊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线圈拆了数数圈数重新绕,反正圈数也不多。

网友:
第一个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
电容被放倒了安装,并非所有厂家标准,更大的可能是:尽量利用壳体内有限的空间,亦有可能是:在设计时用的是小体积电解电容,但生产时为降低成本,选用了普通电解电容。

电感线圈坏了:找把卡尺,测原漆包线直径,拆下废线圈,记住匝数和缠绕方向,再用好的同直径漆包线原样绕回原匝数即可。

网友:
买新的也不贵,换新的合适。

网友:
躺着电容,为了能装进3w球泡灯E27螺头里。开关变压器得拆下,卡尺测量线径,拆线圈数匝数,加上断裂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