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WXK T12电烙铁套件 | 电源板用料分析、原理讲解及效率测试

楼主(2023-04-30):
tb购买的T12烙铁套件,先上个成品图,长宽只比手机大一些,非常便携。
本帖子主要介绍电源板的做工用料,效率测试及改28V输出电压的可行性。

套件带有外壳、电源板、主控板及手柄等,组装时只需自己焊几根电源线即可。

电源板的正面,默认输出电压是24V,给T12供电时的电流约3A,即输出功率为72W。

电源板的背面。

AC220V输入端首先经过一个3A的保险丝。

经过保险丝之后,有0.1uF的安规电容进行滤波。

共模电感,用于滤掉干扰。

型号为KBP310的1kV 3A整流桥,可以将AC220V整流成约310V的电压。

整流桥的输出端串联5Ω的NTC热敏电阻,用于减小电容充电时的尖峰电流,防止电源插头插上时出现火花。
电源正常工作时NTC发热,使得自身电阻减小,以减小功率损耗。

电源原来的电容是400V/82uF,自己换成了400V/120uF的规格。

型号为CR6842的PWM反激控制芯片,左侧是芯片的VCC供电滤波电容。

CR6842的芯片管脚介绍及应用电路如下图:

型号为FQF10N65的主开关管,耐压为650V,导通电阻<0.68Ω.

FQF10N65的主要参数如下图:

串联在主开关管S极的0.22Ω电流采样电阻

RS1M二极管、100kΩ电阻和涤纶电容共同组成了RCD吸收电路,用于吸收主开关管D极上的尖峰电压,防止尖峰电源过高击穿主开关管。
关于开关电源RCD吸收电路,可参考网上的资料https://zhuanlan.zhihu.com/p/507176425

型号为JN222M的2.2nF Y电容,Y电容可为一次侧耦合到二次侧的干扰电流提供回流路径。

标记为006724 24V的开关变压器。

开关变压器二次侧采用三线并绕。

型号为PC817的光耦

TL431(丝印AWW 55)及输出电压取样电阻。
将R18更换成23.2kΩ的电阻,即可将输出电压从默认的24V修改为28V,可以加快T12的加热速度。

标记为MBR20200CT的肖特基二极管,用于输出整流。

和输出整流管并联的RC吸收电路,可以吸收整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尖峰,防止电压尖峰超过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而导致二极管击穿。

自己更换的220uF 50V固态电容,型号为8221LFM0812H2RR00O

输出端串联的电感,和两个输出电容共同组成π型滤波电路。
关于π型滤波电路的原理,可参考网上的资料https://cn.bing.com/search?q=%CF ... 2%E7%94%B5%E8%B7%AF

准备测量开关电源的效率,为了便于测量输入功率,采用远方GK交流变频稳压电源来供电。

输出端使用Chroma 63102A电子负载来带载。

使用是德34460A数字万用表来测量输出电压。

带载28W~98W,分别记录了输入输出参数,计算出的效率如下图。
峰值效率约88.6%,带载98W之后效率没有明显降低,说明电源可以短时间安全工作在98W输出功率。

72W功率带载5分钟,测到输入端的NTC温度最高,为146℃.

98W功率带载30秒,输入端的NTC温度迅速升高,为144℃.

98W功率带载5分钟,输入端的NTC温度继续升高到172℃.
在大功率的电源中,通常使用继电器来短接NTC,这样可以避免NTC发热,同时提高开关电源的效率。

98W功率带载5分钟,主开关管温度为55℃.

98W功率带载5分钟,开关管变压器温度为70℃.

98W功率带载5分钟,输出整流管温度为71℃.

带载5分钟,输出端1kΩ假负载的温度为68℃.

由于T12烙铁不会一直持续以98W功率加热,因此开关电源发热量的影响不大。
本次DIY将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从24V提升到了28V,T12上的加热功率为(U^2)/R = (28V^2)/8 = 98W,可实现5秒迅速加热到350℃,使用体验很好。

通过视频截图,来看看加热所需的时间。开机后T12温度为37℃,开始计时。

只过了2.4秒,温度就升高到了243℃.

经过5.3秒,T12温度达到了344℃,已经可以进行焊接了。

本次DIY的T12烙铁,加热功率高达98W,上电之后等待5秒即可开始焊接,比套件的默认72W功率加热速度更快。
当焊接体积大的元器件(如屏蔽罩和散热片)时,98W功率也能更快让烙铁头的温度回升,避免功率不够焊不动大的元器件。

网友:
这个不错,改的也实用

网友A:
超频用一段时间再说,不出大问题我也改个

网友:
我也在用T12,不知成本几何?

网友:
有套件更好,自己不会动手力力有限

网友:
改高了烙铁头坏的快

网友:
开最高温度能烧红烙铁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频用一段时间再说,不出大问题我也改个

问题应该不大(对烙铁头寿命估计有点影响),某宝不有一家一直超压用吗,还当个卖点呢(升温快)

网友:
升温速度真够快的

网友:
这对性子急的人很好

网友:
看起来很好,我也找个穿孔头子试试

网友:
设备齐全啊羡慕

网友:
拿分走人一直想搞个T12,电源都有,懒癌估计不好治了

网友:
还没用过这种高级的烙铁...我的就是tb那种调温的内热的,,

网友:
我的12是用19伏电源的,总感觉功率不够。

网友:
超过T12的工作电压了,不建议这样做。

有点像CPU超频。

网友:
装备齐全啊,羡慕

网友:
哈哈,很细致,手艺不错啊

网友:
改得好。手艺不错。

网友:
我用16V供电就感觉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