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突然想到一个电子管的问题

楼主(2023-04-30):
如果一个灯丝烧断了的旁热式电子管。用某种办法把整个管子加热到原来灯丝的温度。这样这个电子管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灯丝点亮温度应该有500度吧,整体加热到这个温度,只怕旁边的元件,电路板都受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点亮温度应该有500度吧,整体加热到这个温度,只怕旁边的元件,电路板都受不住了 ...

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讨论

网友B:
那还要看其他的电极在这样的温度下能否正常发挥应有的作用

网友:
觉得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C:
理论可行,用激光加热,让电极达到温度貌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要看其他的电极在这样的温度下能否正常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不太清楚屏极和阴极一样温度是否能正常工作。也是这个讨论的目的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可行,用激光加热,让电极达到温度貌似可以。

这个想法比我想的高级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电子管之所以需要加热,是让电子更活跃,能够更容易溢出。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D:
灯丝本身是要发射电子的把,感觉这个实现起来不如切开玻璃外壳,修好灯丝,焊接玻璃外壳,抽真空更容易实现

网友:
不能,即使电子管能耐受这么高的温度,但毕竟栅极和阳极也被同时加热了,本身也会发射电子,使电子管失去单向导电性,只是栅极和阳极没有涂覆电子粉,发射能力弱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丝本身是要发射电子的把,感觉这个实现起来不如切开玻璃外壳,修好灯丝,焊接玻璃外壳,抽真空更容易实现 ...

要是有这一套设备。可以从零开始造电子管了。不用去修电子管。

网友E:
不能正常工作。因为灯丝加热阴极是为了,让阴极能发射电子,让带正电的屏极吸引。形成工作环境。你把阴极和屏极,处于同一温度下,怎么能形成工作环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正常工作。因为灯丝加热阴极是为了,让阴极能发射电子,让带正电的屏极吸引。形成工作环境。你把阴极和 ...

靠两极之间的电场。

网友:
怕是不能,电子管换新的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这一套设备。可以从零开始造电子管了。不用去修电子管。

看过以前做电子管的视频,感觉全是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