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很多万用表测量50Hz工频交流电的有趣现象!

楼主(2023-04-30):
测试了多款万用表,市面上的0660和7501系列的表,相当多的一部分出现这个问题,福禄克15/17B+  101  115/117  179也有点这个问题!
其实也不算大问题,就是测量50Hz交流电压,读数会在一定区间内来回摆动…更有趣的是,信号频率远离50Hz,摆动会越来越小。比如到了60Hz读数几乎不跳了,很稳!论坛不能直接上传视频!发几个测试动图!

网友:
我也注意过,但没多想,以为是配电室输出的电压波动。

网友:
估计电网频率也不是标准的50Hz,但也不至于跑到60Hz.

表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一般认为市电波动10V以内是可以忽视的。

在我看来波动20V是正常的。

实际现在电器大多开关电源,就算顾忌一些电机类电器,波动40V也是能接受的。

实际现在市电默认额定电压基本都是230V;偏高一点,效率高。

网友:
把表砸了就好了

网友:
意思是一开始测试是正确数值,反而稳定后是错误的?

网友:
用什么方案能排除下么

网友:
这就是nmrr的影响,以前怼了n多乱改晶振的,从原理到模拟写了好几个帖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刹住论坛上乱改晶振的风气……
这样看来有些弘康方案表的算法可能有问题,我以前测的一个0660,并无nmrr问题。各个表厂优化算法时是否真正了解各个参数的影响就很重要了。如果没有猜错楼主这个0660方案可能属于测量速度比较快的表,优化时顾此失彼了

网友:
这个想法好,一了百了。

楼主:
装进屏蔽盒里,50Hz就能稳定很多,几乎不怎么跳了!

网友:
我的几只表没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进屏蔽盒里,50Hz就能稳定很多,几乎不怎么跳了!

是的,也许有人认为ac测量是无法和nmrr扯上关系的,以为都ac了就不应该有差模抑制,或者认为都ac-dc转换了nmrr也就没有意义了。但实际无论是平均值转换器还是rms转换器,无论是实物的转换器还是数字采样后的计算rms,在转换过程中都有周期性peak error,需要用电路或算法去滤波。本质上这些不同结构的万用表核心都是一个直流电压表。
之前的测试中曾经发现一块稳如死狗一动不动的表,也是大大出乎我意料。

网友:
小数点后哪尾数对普通家庭没事

网友A:
我还是最喜欢用指针万用表量电压就算电压不稳也只是表针摆动不像数字表一直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最喜欢用指针万用表量电压就算电压不稳也只是表针摆动不像数字表一直跳。 ...

表针摆动和数字跳有本质区别?习惯了都一样

网友:
交流电跳动是正常吧!

网友:
动图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进屏蔽盒里,50Hz就能稳定很多,几乎不怎么跳了!

屏蔽能改善的话就在内部加屏蔽改善吧。
屏蔽盒的输入不应该用香蕉头,你有bnc线就应该直接bnc进去,开窗再罩个铜网

网友:
我猜测的是变频器频率吧?测接市电的变压器应该不会跳了吧?
这个怎么说,应该叫差拍干扰吧。因为变频器输出就算再怎么精确到50HZ,也跟市电是不同步的,而且频率也不会完全一样(除非外接市电同步电路)
表本身的环境存在比较大的市电干扰波形,用手捏住示波器探头的探针就能看见,幅度也不小。。表的屏蔽如果做的不好这个波形就进了万用表。然后跟测试的50HZ形成差拍,频率越接近差拍越小,摆动也越慢。频率相差越大差拍就大了,摆动会很快,万用表反应不过来,看起来不大动
我估计应该是这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