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waveshare微雪nRF51822 蓝牙4.0开发套件

楼主(2023-04-30):
waveshare微雪nRF51822 蓝牙4.0开发套件

产品简介【一句话自我介绍】
我是个基于nRF51822的蓝牙4.0开发套件。
核心板简介【我的参数】
  • 主控芯片:nRF51822
  • 通信距离:30m(条件:空旷区域 / 1M速率)
  • 工作频段:2.4GHz
  • 工作电压:2.0V ~ 3.6V
  • 温度范围:-40℃ ~ 85℃
  • 尺寸:24.5mm x 32.26mm(PCB)
  • 接口:除P0.26和P0.27外,所有I/O接口
  • 排针间距:2.00mm
  • 两侧排针间距:18.00mm
  • 天线:板载天线
【我的应用】
  • 可穿戴设备
  • 蓝牙智能应用
  • 移动电话外设
  • RF智能射频标签
  • 智能家用电器
  • 工业控制
  • 数据采集系统
【nRF51822简介】
nRF51822是一款为超低功耗无线应用(ULP wirelesss applications)打造的多协议单芯片解决方案。
它整合了Nordic一流的无线传送器,同时支持Bluetooth(R) low energy 和专用的2.4GHz协议栈。
基本情况是:
  • 2.4GHZ多协议无线射频
  • 32位ARM Cortex M0 处理器
  • 128位AES硬件加密处理器
  • 256kB flash / 32kB RAM
  • 可编程外设接口PPI
  • 全功能数字接口: SPI / I2C / UART
  • 10位ADC
  • 可编程的输出功率: +4dBm to -20dBm
  • 应用开发和协议堆栈完全独立
  • 与NRF24L系列完全兼容
  • 与NRF51xxx系列管脚兼容
  • 全局独立电源管理
  • 工作电压范围(1.8 V ~ 3.6 V)
【版本更新说明】
  • Core51822现使用Rev3版芯片,RAM翻倍至32kB,支持更高版本的SDK,所有程序兼容原Rev2版芯片

底板简介【我的特性】
  • 板载电池插槽,支持多种供电方式。
  • 引出所有IO,方便用户功能扩展。
  • 板载一个CP2102,方便用户调试。
  • 板载LED和按键,兼容官方资源分配,方便用户操作。

    [接口]
  • 核心板插槽
    方便接入Core51822
  • MCU引脚接口
    引出所有引脚,方便与外设进行I/O连接。
  • I2C接口
    方便接入各类使用I2C接口的模块。
  • SPI接口
    方便接入各类使用SPI接口的模块。
  • 5V与3.3V电源输入输出接口
    常用于对外供电,或与用户板进行共地处理。
  • USB接口
    经过板载CP2102 USB TO UART芯片的转换,转为UART。
  • 调试接口
    支持下载与调试。
  • UART接口
    方便接入各类使用UART接口的模块

    [器件]
  • 供电电池座
  • LED指示灯
  • 用户按键
  • 复位按键
  • CP2102
    USB转串口芯片

    [跳线说明]
  • USB TO UART跳线
  • LED与按键跳线

    以上跳线使用说明:
  • 短接跳线:接入到示例程序指定的I/O;
  • 断开跳线:可改为使用连接线接入自定义的I/O。

产品图片

Core51822正面图

Core51822背面图

Core51822 (B)比较图

Core51822接上BLE400

BLE400正面侧视图

BLE400背面侧视图

BLE400正面图

BLE400接上外围模块

引脚说明【Core51822引脚说明】
产品资料
实拍图:

网友A:
包邮价吗,想入手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邮价吗,想入手玩玩

是的,包邮,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邮价吗,想入手玩玩

你真要,给你少一点家元看你也不够的

网友(2023-08-18):
请问是否包括以下配置清单?是否全部完好可用、无损坏?
BLE400开发板 x1
Core51822 x1
USB线 type A公口 转 mini-B公口 x1